电调缺相了,无烧毁,通电哒哒声

楼主(2015-11-01):
电调外观无异样,剥开外皮里面无烧毁,通电时自检哒哒声,推油门电机卡卡转。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显示中间那一相无输出,电阻档显示中间那相短路。求各大神搭救

网友A:
场效应管穿了吧……

网友B:
建议换个电调试试,要逐一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个电调试试,要逐一排查。

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穿了吧……

目测都完好

网友C:
想说检查香蕉头,但看楼主是个中将,这个问题不会没有注意到,帮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说检查香蕉头,但看楼主是个中将,这个问题不会没有注意到,帮顶吧

嗯,检查过了,好好的一个电调扔了就可惜了现在准备检查是否电调自身元件虚焊

网友A:
你相信目测而不相信万用表测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相信目测而不相信万用表测是吧……

请教如何量MOS管?我以前惯性思维场效应管烧都一股糊味

网友:
我有两个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量MOS管?我以前惯性思维场效应管烧都一股糊味

你不是用电阻挡量短路么…………你都已经测过了……

网友:
百度—下,网上都有。视频也有!

网友:
你都已经测出来了 哪里坏了,还来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