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配置

楼主(2015-11-01):
新人求配置,续航30分钟左右,
航拍
的四轴配置,谢谢各位前辈了,价位6000左右

网友A:
哈哈,我和你一样,预算也是6000,但是我要求悬停25分钟就行,500或450的轴距,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3.5公斤,最大重量下,续航超过10分钟就行

楼主:
也行也行,同求配置吧

网友B:
MX580 据说是长航时 价格可能高一些

网友C:
给一个自己的六轴配置参考一下:810六轴,朗宇3508kv380,1555蜻蜓桨6s12000mah电池。到单片3.7v飞了39分钟

楼主:
谢谢,飞控pixhack可以吗?云台和相机有什么呢

网友D:
5000+上nazav2吧

网友E:
建议上naza v2 开源飞控 如果不是很了解 不建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