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起飞就网左翻,50%油门,貌似方向不管用,什么原因。(已解决)

楼主(2015-11-01):
如题,飞控是PIXhack,油门行程为什么每次开机都校准,

网友A:
检查电调插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调插的通道

自动调参怎么用?

网友:
你是不是电调通道插错了,反馈错了肯定给油门就翻

网友B:
传说中的一键翻先把机子弄好 能正常离地才想自动调参吧,别一步登天

网友C:
电机一声一声地响不是校准,是有安全开关,没解锁前电调接收不到信号

翻可能是电调插错了,桨上错了,加速度计 校准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一声一声地响不是校准,是有安全开关,没解锁前电调接收不到信号

翻可能是电调插错了,桨上错了,加 ...

飞左倾,地面站右倾,这样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一键翻先把机子弄好 能正常离地才想自动调参吧,别一步登天

我的3S 2200毫安,一推油就BB响  是不是得换电池了。更大容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3S 2200毫安,一推油就BB响  是不是得换电池了。更大容量的。

这要看你BB响设定电压多小V才好说,一般可以设定在3.5-3.6才响,电池质量也是个问题,还得看你是多小轴,用多大电机,起飞总重量

网友:
LZ 先上图 在上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BB响设定电压多小V才好说,一般可以设定在3.5-3.6才响,电池质量也是个问题,还得看你是多小轴,用多 ...

我设置3.7V

网友D:
以上都是原因,至于哪个是正经原因就要一个个排除。会侧翻更多的集中在桨和电机的安装上,还有可能就是固件需要重刷,但是这个几率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上都是原因,至于哪个是正经原因就要一个个排除。会侧翻更多的集中在桨和电机的安装上,还有可能就是固件 ...

飞机在室内只有5颗星,飞机在地图上总是偏差很大,

网友:
3.7太高了,但这个不是翻的原因,按你这机重量 正常2200ma能飞5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在室内只有5颗星,飞机在地图上总是偏差很大,

翻机与GPS没关,试机都是自稳及定高模式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桨安反了 我碰到过 桨反了就这样 然后看电调插错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机与GPS没关,试机都是自稳及定高模式

通道和螺旋桨没有装错,还有就是指示灯绿色闪光,为什么解锁按键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机与GPS没关,试机都是自稳及定高模式

手拿着飞机,大方向为什么没反应

网友:
另外还有个可能:电机1234顺序错。

网友B:
安全开关按下约十秒,灯不闪才能打干解锁,你都翻机了,怎可能没解锁?翻机看看电机通道顺序是不是如图,X型四轴顺序

网友:
你确定机架模式没错吗?不小心点了向导之后x会变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在室内只有5颗星,飞机在地图上总是偏差很大,

室内多少颗星都靠不住,所以偏航就成了理所当然

网友E:
我的550也是这个问题,设置的电机顺序没有问题,想问问大家桨正反怎么区分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550也是这个问题,设置的电机顺序没有问题,想问问大家桨正反怎么区分安装?

CW>顺时针转>正桨, CCW>逆时针转>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开关按下约十秒,灯不闪才能打干解锁,你都翻机了,怎可能没解锁?翻机看看电机通道顺序是不是如图,X型四轴 ...

我是校准油门行程之后,开始飞,然后翻了,全过程没按解锁按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W>顺时针转>正桨, CCW>逆时针转>反桨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W>顺时针转>正桨, CCW>逆时针转>反桨

给桨安装好以后不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校准油门行程之后,开始飞,然后翻了,全过程没按解锁按键

什么版本固件?你把安全开关 关掉?pix预设不按安全开关是不能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版本固件?你把安全开关 关掉?pix预设不按安全开关是不能解锁的

3.3.1,如果我刷老版本固件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3.1,如果我刷老版本固件能用吗

能用

楼主:
在哪下载3.2版本四轴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版本固件?你把安全开关 关掉?pix预设不按安全开关是不能解锁的

在哪下载3.2版本四轴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版本固件?你把安全开关 关掉?pix预设不按安全开关是不能解锁的

找到了 ,我发现自己就笨成这,有可以调中英文的菜单竟然不知道,一直用英文,

楼主:
天地飞9 六个飞行模式  顺序是什么

网友B:
我设1>自稳 2>定高 3>定点 4>绕圈 5>回家 小了一个随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1>自稳 2>定高 3>定点 4>绕圈 5>回家 小了一个随意就行了

我感觉我的飞机方向,前进后退有些灵敏,算不算问题,BB响设置3.6还是响,是不是电池容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