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 XK110 今天小飞,上视频

楼主(2015-11-01):
今天小飞了一下,刚启动有点抖,油门上推一点就不会了,另外很明显的前倾,以前机子问题,现在看可能是一对大桨开裂的原因。

上点靓照,很喜欢这小机机!

?from=y1.7-1.2

请不要问我后面那个啪的一下是什么声音

?from=y1.7-1.2

网友A:
这机是3DX大神们的特供品,你以为你能驾驭得了?

网友:
太小了,我是弄不了

网友B:
后面那个啪的一下是什么声音?

网友C:
小鸡不好飞!小鸡还是买4轴吧,呵呵

网友D:
K110和K120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啪的一下是什么声音?

撞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是3DX大神们的特供品,你以为你能驾驭得了?

不玩3D也可以玩这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K110和K120有什么区别呢

多了个2S的金属头,主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鸡不好飞!小鸡还是买4轴吧,呵呵

6轴的

楼主:
个人建议,如果场地大,可以直接上6轴的。

网友E:
你加了航灯?  你的锁尾怎么样   我的不行 换过总成  换过尾电机  3d模式下上下猛拉油门甩尾半圈  急转弯甩好几圈都有过 翻就更不用说了 是电路板的问题吗

网友:
喜欢听‘'啪“的一声

网友F:
小6通机启动都要抖一下,大浆甩开后就好了。看楼主启动后尾巴向左慢慢移动,说明机子震动大了,震动大造成6轴模式向右前倾斜,,一般是炸机的时候主轴歪了一点,重点检查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加了航灯?  你的锁尾怎么样   我的不行 换过总成  换过尾电机  3d模式下上下猛拉油门甩尾半圈  急转弯甩 ...

原厂尾浆太软,换个稍微大点的尾浆,怎么操都是一根棍。。720尾电机对方1S动力很少能发挥全力的,暴力3D连操6电基本没什么温度。。。螺距不能调太大,最大可以80-90之间,设置成100螺距掉转速明显,肯定锁不住

网友G:
这飞机不错,耐摔。就是太小,前段时间在外面飞,掉一大片杂草堆里,愣是一直没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了航灯?  你的锁尾怎么样   我的不行 换过总成  换过尾电机  3d模式下上下猛拉油门甩尾半圈  急转弯甩 ...

锁尾还可以,不会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6通机启动都要抖一下,大浆甩开后就好了。看楼主启动后尾巴向左慢慢移动,说明机子震动大了,震动大造成6 ...

大桨开裂的,换了对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厂尾浆太软,换个稍微大点的尾浆,怎么操都是一根棍。。720尾电机对方1S动力很少能发挥全力的,暴力3D ...

现在还是新手阶段,先练,到大场地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厂尾浆太软,换个稍微大点的尾浆,怎么操都是一根棍。。720尾电机对方1S动力很少能发挥全力的,暴力3D ...

谢谢  明早试试

网友:
手机党视频看不了  问下后面啪的一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飞机不错,耐摔。就是太小,前段时间在外面飞,掉一大片杂草堆里,愣是一直没找着。

网友:
这个小机很实用,用来练习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加了航灯?  你的锁尾怎么样   我的不行 换过总成  换过尾电机  3d模式下上下猛拉油门甩尾半圈  急转弯甩 ...

排震吧

网友:
我也在飞这个,还是挺稳的。建议去掉那个海绵飞3轴!

网友:
请问后面那个啪的一下是什么声音

网友H:
楼主会不会觉得K110的脚架太软趴趴了,三十厘米坠机都觉得摔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会不会觉得K110的脚架太软趴趴了,三十厘米坠机都觉得摔好重

摔了还会跳一下,这应该缓冲吧,脚架还没坏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原厂尾浆太软,换个稍微大点的尾浆,怎么操都是一根棍。。720尾电机对方1S动力很少能发挥全力的,暴力3D ...

我k110这几天动力明显下降了 可以断定不是电池的问题  50油门才起飞  而且听声音非常小    只有开3D才能走的起航线    是电调问题大点还是马达问题?  1电下来都有一定的发热  主轴也够顺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k110这几天动力明显下降了 可以断定不是电池的问题  50油门才起飞  而且听声音非常小    只有开3D才能 ...

电池插头一电下来有没有发热?明显发热就换插头吧,建议换迷你T插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插头一电下来有没有发热?明显发热就换插头吧,建议换迷你T插

没有发热

网友:
后面那个啪的一下是什么声音

网友:
这机性能不错。就悬停浪费了。来吧。come on,,,hi,飞起来浪起来!

楼主:
啪一下撞墙了

现在还达不到那个阶段

网友I:
本人是新手之前是玩V911-2的現在想買K110,想問下買回來的設定是否和977一樣呢?
因在版上很小見有關K110的貼,是因為設定和調校都和977一樣嗎?還有大大試過在空中切換3g和6g模式嗎?是否真的可以在空中換6g後機身就會定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本人是新手之前是玩V911-2的現在想買K110,想問下買回來的設定是否和977一樣呢?
因在版上很小見有關K110 ...

只试过开3,然后就迫降了

机子不错,马力很够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只试过开3,然后就迫降了

机子不错,马力很够

那調校是否和977一樣呢?
在youtube上教調校的都是977~
還有有大大知道可否將現在V911-2的遙控組件安裝在X6控上嗎?因想在110休息時可玩回911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調校是否和977一樣呢?
在youtube上教調校的都是977~
還有有大大知道可否將現在V911-2的遙控組件安裝 ...

这个就不大清楚,没玩过911,这个你得去请教玩过的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本人是新手之前是玩V911-2的現在想買K110,想問下買回來的設定是否和977一樣呢?
因在版上很小見有關K110 ...

飞6轴基本不用怎么调,控上悬停调试下就好,新手可以把低油门的微负螺距改成0,,免得紧急收油时砸地。飞3D首先进高级调参里,把油门中点位的螺距调成0度角水平,然后再把螺距曲线调高点就可以,其它个人喜好。K110机子没什么可调的,基本都在控上调,有电子版的中文说明书。
可以空中随意切换3一6轴,瞬间稳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飞6轴基本不用怎么调,控上悬停调试下就好,新手可以把低油门的微负螺距改成0,,免得紧急收油时砸地。飞 ...

唔該哂~
最後想問充電電壓是否很重要~
因之前玩911充電本身是在車上用車上電壓充沒有問題~
但見977和110充電好像要專業很多~因有朋友是現在玩977他跟我一樣是在車上充電而且他的充電器是沒有燈顯示什麼時候充滿的~
我見他的977常常有問題會飛飛下突然沒有動力跌落,所以是電池充壞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6轴基本不用怎么调,控上悬停调试下就好,新手可以把低油门的微负螺距改成0,,免得紧急收油时砸地。飞 ...

螺距是哪个?不懂,还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唔該哂~
最後想問充電電壓是否很重要~
因之前玩911充電本身是在車上用車上電壓充沒有問題~

不清楚,最好用自带或其它带自动断电的冲电器冲,没有自动断电肯定费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螺距是哪个?不懂,还请指教

普通调螺距只要选择菜单的p.Curvc里调,3、6轴拨杆置于哪个位置就是调那个模式的螺距。调中点位置可以同时按住MODE和BACK,3秒进入高级调试,选最后一个选项确定,选数字6进行调节。3D模式油门置于中间,两片大浆向后对齐调到水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