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ze32翻滚

楼主(2015-11-01):
请有经验的朋友教一下naze32怎么设置翻滚,最好是用CF设置的,谢谢了。

网友A:
手动模式或者horizon模式   副翼到底就翻  记得高度不能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或者horizon模式   副翼到底就翻  记得高度不能太低

之前有试过只开horizon一个模式翻,打满发现有倾斜,倾斜的速度也不快,感觉翻不过来,就放弃了。会不会是油门推的不够?

网友:
手动模式活着半自稳。横滚直接打到低。左右翻,俯仰直接打到底前后翻,就那么简单。果断迅速。不要犹豫。还有要一定高度,因为会掉高。。。。翻过来可适当推油补高度

网友B:
我还在CC3D,跟不上步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CC3D,跟不上步伐了

我也是CC3D,这个控是个性价比高的好控,现在正用它练手动飞行,昨天手动穿裆加翻滚成功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0163&extra=page%3D1,而刷完固件就可以象NAZE32那样使用CF软件调参并飞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试过只开horizon一个模式翻,打满发现有倾斜,倾斜的速度也不快,感觉翻不过来,就放弃了。会不会 ...

飞的高一些  持续打杆就能翻过来  想快的话将Rate值改为0.5

网友:
学习中,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CC3D刷CF用CF软件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