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狗和山山狗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5-11-01):
如题!暂时不买Gopro,练习中,熟练了再说!现在运动相机好多啊!现在在网上看看大家常说的山狗,应该是SJ4000这个SJCAM是山狗,还有一些运动相机也是类似的名字SJ7000。不知道选哪个性价比好一些,只是大概看了一下效果,山狗SJ4000拍出来的看起来好似总是有些偏蓝,色彩偏差明显的感觉!另外的一些像X图的SJ7000这些,看起来貌似也有类似状况,但是了解不多,具体情况不清楚!所以新手想请教各位用过这两种相机的模友们来说说自己用过后的情况,拍摄效果怎样?!色彩怎样?!质量如何?!那个性价比好呢?!想选购一个!多谢大家啦!

网友A:
我用SJ4000效果还可以,我觉得价格不低于三四百的效果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J4000效果还可以,我觉得价格不低于三四百的效果都还可以。

嗯嗯!这样啊!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我的SJ4000当车载记录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我的SJ4000当车载记录仪用

额...这样啊!那...效果如何?!

网友A:
这个就是我用SJ4000拍的。优酷视频有压缩,实际上即使是在55寸的大电视上看也还是清晰的。这只是个作参考你自己选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我用SJ4000拍的。优酷视频有压缩,实际上即使是在55寸的大电视上看也还是清晰的。这只是个作参考你 ...

不开全屏大概就是原画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我用SJ4000拍的。优酷视频有压缩,实际上即使是在55寸的大电视上看也还是清晰的。这只是个作参考你 ...

后期有色彩调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期有色彩调整吗?

剪辑软件不行,没调过。

网友:
下周准备出个运动相机大剖析的帖子,解答各种疑问。
SJ4000 有点老了

网友(2015-12-11):
正版山狗是sjcam,好像只有4000系列三个型号,5000系列四个型号,m系列三个型号

网友:
sj4000,,,连运费258,不错啊,带av输出。我觉得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