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探索者 莫名的抖动 伴有果冻 请大家观看自行判断

楼主(2015-11-01):
?from=y1.7-1.2
入上面的视频。飞机起飞直到降落这个效果一直陪伴。另外在飞机悬停静止在空中的时候才会出现抖动效果,即是说在飞行移动的时候并没有,请问大家帮们鉴定。
机型:零度探索者 V版
风力:1级
温度:5°
光照时间:上午10点
星数:7-11颗 长时间稳定在9颗
飞行器电量:99%
指示灯:全部正常
档位:2档
遥控器
电量:78%
图传
天线:12db定向平板 和 6db棒状全向天线。
最大高度0-89米 最大距离0-70米

网友A:
换减 震球。

楼主:
把 改过的平板天线拆下来 换上原装 天线问题解决。

网友B:
奇葩的故障

网友C:
我的和你一样,飞机放地上静止不动的时候云台也一直在自己小幅度校正,电机吱吱响,自己把云台初始化重新校准也没用,直接返厂换了个,现在好了

网友D:
震动好大

网友E:
让用户自己换配件?改东西????商品机就这样???????那还叫什么商品机。。。。还不如DIY。。。。。。。额。看来零度真心不咋地。

网友F(2015-12-05):
好像一直有果冻啊。最好问哈客户。对了,请问兄弟你有之前 零度探索者APP没,也就是最新的上一次APP软件。QQ多少,方便联系,我的是32533175,方便加下,大家以后也好相互学习

网友G:
兄弟,你的桨好想很不平衡啊

网友H:
这个抖动……有点过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