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飞Y4,看看论坛里有没有这种机型?

楼主(2015-11-01):
左下就是地面站了,wifi模块数传模块和路由器,电池粘在一起方便携带。
1984g起飞重量,飞行9分钟悬停电压14.5降落,回到家变成15.4。还有没有继续飞行的空间?
另外后退的时候如果很快,尾部下层桨会停转,但不影响飞行,有没有人见过?

网友A:
我钟爱Y3

网友:
这机型太特别了

网友:
这机太Good La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传输有多远啊?两米吗

wifi只是转发手机和数传之间 距离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钟爱Y3

apm才支持y3,可惜我的apm有问题 不然搞个y3轻不少

网友:
我感觉这其实是变异一下的四轴,但真心好看多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才支持y3,可惜我的apm有问题 不然搞个y3轻不少

我一直用CC3D搞Y3 2212套动力

网友C: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I0Nzg5MDk2==.html
三年前飞的,挺好玩的,只要没啥异常姿态 就行 ,不管他停不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端闪退什么鬼,怎么解决啊!

删了重装一遍,不行了换app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传输有多远啊?两米吗

电磁环境好 200m不止,不好 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CC3D搞Y3 2212套动力

y3 舵机死的快,可靠性略低,y4就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大江的通过wifi在手机上控制相机拍照和录像是多少距离呢

没有dji地面站,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年前飞的,挺好玩的,只要没啥异常姿态 就行 ,不管他停不停

手机开不了 什么飞控 mwc?我这个机器以前也是mwc 定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CC3D搞Y3 2212套动力

cc3d可以玩大机器么? 手里没有小飞机

楼主(2021-07-20):
自定义电机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