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分享250穿越机的感受

楼主(2015-11-01):
11.11快到了 我想购一架华科尔250GPS版的穿越机, 又怕自己掌握不了,期待分享用过华科尔250GPS版穿越机模友的操作感受,顺便说一下本人玩过哪吒V2的350四轴 华科尔H500六轴,但是操作技能不高。H500没有炸过机,V2也是小炸。但是800悟空就可怜了,本人操作不当炸机坠入长江。

网友:
我劝你还是算了!穿越你玩不来!

网友A:
穿越全靠手动,而且250本身配的都是2200的电机,转速高,暴力,一开始肯定很不好掌握
这机器我在飞,目前基本顺手了,也可以飞3D,全模块化,维护修理很方便。
现在老款机型价格降了不少,新款主要增加了GPS,个人认为不是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全靠手动,而且250本身配的都是2200的电机,转速高,暴力,一开始肯定很不好掌握
这机器我在飞,目前 ...

  多谢

网友B:
去看看哈博森,999带FPV控,比这个要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哈博森,999带FPV控,比这个要好太多了

谢谢  我了解一下

网友:
华坑的东西就是炸鸡配件贵,不介意玩半年炸坏一个机器钱,就入一个。有钱人的玩具。否则联系你淘宝装个250机架,那个非常耐炸,还便宜

网友C:
250(R)飞了十多块。感觉定高定点模式不如手动好飞。我是纯新手,不过我觉得这机还是很容易上手的。目前还没撞上过,最多就是脚架落地重点。失控也还没遇到过,目前还没有飞出过100米。就是600多克有点重,油门有点肉。如果没把握就开定点定高慢慢来。刚开始我都不看FPV飞的,不敢飞快飞猛了。然后入了个22合1的狗开始玩FPVFreerider,慢慢的才找到感觉。只是高度还控制不好,老是飞高。风小还没事,风大就有点悬。我还得多练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R)飞了十多块。感觉定高定点模式不如手动好飞。我是纯新手,不过我觉得这机还是很容易上手的。目前还没 ...

  什么是  然后入了个22合1的狗开始玩FPVFreerider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是  然后入了个22合1的狗开始玩FPVFreerider    多谢

就是模拟器。。坛子里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8540&extra=page%3D4
“狗”是类似于U盘一样的加密狗,用于控和PC的连接。
连接方法:套机D7自带的双端3.5音频线,一头插控上一头插狗上。然后把狗插在你PC的USB接口上。然后运行上面链接里的模拟软件设置一下就可以飞了。
设置方法:在模拟器界面单击“Calibrate Controller”设置。按照上面的图片箭头提示把杆打到底点“OK”就可以一步步完成设置。然后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模拟器。。坛子里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8540&extra=page%3D ...

谢了

网友:
失望多過期望,垃圾

网友D:
刚入手,还没到室外飞过,感觉定高模式不好飞;手感比CC3D柔一些,也可能是调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还没到室外飞过,感觉定高模式不好飞;手感比CC3D柔一些,也可能是调参的问题。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