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门就抖舵

楼主(2015-11-01):
电滑翔 2208 1800kv 20A电调 9g辉胜 遥控6EX 72M 接受RP6D1二次变频 推油门50%以下没事,过了就开始抖舵,推到最大油门时
舵机
臂扭到行程量以外的很远的地方停住不动,减油门到50%以下舵机操作回复正常,两个舵机离得很近,但只有一个受干扰,是什么干扰舵机呢,电调还是
电机
呢,离这俩舵机都很远,怎么回事呢,如果是干扰怎么屏蔽呢,谢谢!各位赐教啊!

网友A:
可能是电调功率不够吧,换40a电调试试。

网友B:
我的d10+rx1008也抖舵,接收机坏了,返厂呢

网友C:
一般都是接收机问题,别把什么干扰看的那么重,都是大疆的干扰论带偏了这么多人,

网友B:
用手触碰接收机,立马群魔乱舞,抖舵,电机突然启动。

网友B:
我用手触控接收机表面,立刻抖舵

网友D:
电调是不是离接收机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