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30米高度触发失控返航,却来了两个惊险翻滚,吓死宝宝了

楼主(2015-11-01):
话说我的爱机死胖子上个月刚刚组装完成,飞控用的是如今非常主流的pixhawk,一直安全飞行数十架次,今天刚设置了油门失控触发短时失控保护和长时失控,短时和长时都设置为1秒,也就是说失控1秒即触发返航。结果测试刚触发返航就冷不防来了两个横滚翻,话说已经在远离城市的农村测试,还差点撞上高压线,万幸是只翻了2圈之后自动拉起,要是再来翻个几圈就必炸无疑。真是吓死宝宝了,好好的反个航却无端翻滚,想必也是非常极端的案例了,又看了看pid貌似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现在真是愁死了,要是以后没法使用失控返航这可咋行啊,
各位觉得这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最后还是要贴上我的飞行大队集体照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A:
小胖能装pixhawk吗

网友B:
楼主头像的事业线太深了 吸引的

网友:
还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能装pixhawk吗

能啊,pix可以支持v尾,飞翼,和常规的,只需要设置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头像的事业线太深了 吸引的

应该的应该的

网友C:
小胖好飞还是大胖子好飞

网友:
不懂。APM飞小胖,一切功能正常。不过没设置过油门失控保护,一直用的接收机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胖好飞还是大胖子好飞

都挺好飞,两飞机滑翔性能和抗风能力都很强,大胖滑翔能力比小胖还强,降落场地面积需要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啊,pix可以支持v尾,飞翼,和常规的,只需要设置一下就行

我的意思是说小胖的肚子装的下pixhaw吗

网友D:
对了楼主,你回传数据用的是什么数传呀?还是用的像dragonlink之类的能回传数据的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请问一下 我手头有apm 准备上小胖 有没有需要上pix?pix硬件 稳定性会更好 但固定翼有没有必要? 还有pix ...

pix的硬件肯定是比apm强很多,而且对舵机的控制精度也比apm好些,虽说apm用于固定翼也是够了,但我个人还是推荐用pix,用过了pix就会说pix好的,建议用原装pixhawk,特别是电流计模块一定要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楼主,你回传数据用的是什么数传呀?还是用的像dragonlink之类的能回传数据的433

美国的xtend,不二之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x的硬件肯定是比apm强很多,而且对舵机的控制精度也比apm好些,虽说apm用于固定翼也是够了,但我个人还 ...

3dr原装?很贵啊

网友:
不懂的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r原装?很贵啊

当然如果只是一般玩玩的话非原装就行了,就是电流计非原装校准后误差也很大,看你用pix做什么用途了

网友:
你这个地面站是什么版本的,是apm能用的那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挺好飞,两飞机滑翔性能和抗风能力都很强,大胖滑翔能力比小胖还强,降落场地面积需要更大

谢谢赐教

网友E:
楼主的pid怎么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pid怎么来的啊

瞎调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F:
默认失控保护短时启动1/3副翼量的漫游式(GPS不作用)绕圈20秒, 如果再没讯号就启动返航..
短时改为1秒, 副翼动作并启动定高又马上修正航向返回, 或许风的作用, 或许瞬间修正导致横滚改出,
还是维持10~20秒的漫游及定高姿态稳定的时间比较佳.

网友:
不懂顶一下!不懂顶一下!不懂顶一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他可能太激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默认失控保护短时启动1/3副翼量的漫游式(GPS不作用)绕圈20秒, 如果再没讯号就启动返航..
短时改为1秒, ...

这位兄弟说的很有道理,我细看了遥测日志发现触发短时失控保护的盘旋模式是顺时针盘旋,而当时的飞机方位角返航却是逆时针返航,我估摸着可能就是瞬间右横滚之后再猛的左横滚,导致横滚过度而翻滚了。当然也可能是从盘旋模式切换到返航模式时间太短,飞控出错造成。打算像你说的那样设置,盘旋时间设置10秒左右再返航!之前看过兄弟好多关于apm的帖子,兄弟研究apm很透彻啊,有机会交流交流,向你学习学习!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瞎调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像抄份用用

楼主:
常规布局的默认参数都能飞

网友G:
你的速度设置的太低了

网友H:
我的小胖为什么每次抛飞就一个劲的往右边倾斜,我副翼向左打死都没用,惨炸N次,至今已经在角落不敢飞了,请问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速度设置的太低了

20m/s不低了吧,有70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小胖为什么每次抛飞就一个劲的往右边倾斜,我副翼向左打死都没用,惨炸N次,至今已经在角落不敢飞了, ...

副翼舵面动作是否正确、飞控加速度计是否校准、遥控器通道正反是否正确、还有一点飞机重心是否调教得当!

网友:
哈哈 死胖子!不是很大一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舵面动作是否正确、飞控加速度计是否校准、遥控器通道正反是否正确、还有一点飞机重心是否调教得当! ...

重心是在碳杆那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