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265首飞

楼主(2015-11-01):
一直第三人称飞行。不能转第一人称。一直不能破。用屏始终要去看飞机,导致飞远了分不清头炸鸡。这会终于自己做了个眼镜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是终于大笑了要去看飞机的念头。上视频。。。老鸟轻拍。。。

楼主:
怎么没有视频呢。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视频呢。奇怪了

很不错呀!问:用的摄像机是什么型号?我用的山狗SJ7000,重了,QAV280机飞行时间短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问:用的摄像机是什么型号?

保险公司送的行车记录仪。直接捆上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公司送的行车记录仪。直接捆上面了

行车记录仪是什么型号,有多重?

楼主:
没称。。就一个圆柱形状那种。闲置的。就接上线用了。效果不怎么样 。。不推荐

网友B:
就顺着公路练航线吧,高度1米左右,这样才能练好定高,还有飞机参数不对啊不稳。

网友:
有点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顺着公路练航线吧,高度1米左右,这样才能练好定高,还有飞机参数不对啊不稳。

用的自稳。推杆飞机就低头。丢杆飞机就抬头。。。看着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