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求教

楼主(2015-11-01):
这样的电机输出频率正常吗?

楼主:
请教自稳怎样设置?还有怎么更稳定。新手目前只求稳定

网友A:
正常…我的输出是10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我的输出是1035

我说的是电机频率,最上面的

网友B:
这个不用管 飞起来平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管 飞起来平稳就行

就是瓢

网友:
动动微调不好用吗 上电时找个平的地方 小飘正常

网友C:
正常,低于这个频率飞起来更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低于这个频率飞起来更不稳了。

为什么两个电机的输出频率不一样啊??应该都是一样的才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两个电机的输出频率不一样啊??应该都是一样的才好啊。

从图上看正常,四个控制频率都一样,看括号里的数字,第一个是1 2 3号电机,第二个是4号电机,后面两个是有更多电机用的。

网友D:
飘很正常,CC3D没有GPS定位,所以他的稳态是相对的,被风吹跑是正常的事情

网友:
不玩CC2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飘很正常,CC3D没有GPS定位,所以他的稳态是相对的,被风吹跑是正常的事情

我在室内悬停,也飘,这正常吗?

网友:
很正常因为这个世界存在惯性。。。CC3D对自己进行自稳的同时,就会出现调整后的惯性漂移

CC3D只有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只能检测的出方向的相对改变(锁尾)和相对于地球重力加速度的改变(前后左右),没有办法检测平飘。。。

网友:
其他飞控有的高级传感器

罗盘:用于感知飞机和地球之间的绝对角度,可以用于无头模式
GPS:用于感知飞机和地球之间的位置关系,可以用于定点
气压计:用于感知飞机和地球之间的高度关系,用于定高
超声波同上,只是距离短一些

其他应该还有请补充

网友:
正常的啊,起飞扰流比较严重啦,楼主可以试试先放在地上解锁,校准水平之后,手持起飞,慢慢推油门,试着飞机有向上的推力的时候松手,这样扰流小点,但注意安全!!!

网友E:
可以参考下我的帖子哈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下我的帖子哈多多交流

好的,有什么不懂得就向你请教了。

网友:
好最近上的少回复慢些

网友:
为何我的250飞起来频繁抖动,像抽了一样,搞得飞的时候心惊胆战的。。。还有我电调频率设置的是50Hz,是不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