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固定翼航模需要用到电脑吗?

楼主(2015-11-01):
请问各位大神,除了玩
模拟器
的话要用到电脑,
其他情况需要用到吗?调试飞机,
遥控器
之类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这情况楼主木有电脑?

网友B:
不调飞控的话,一般就不会用到电脑

网友C:
有些飞控必须用电脑设置,有些简单的不需要。
不用飞控基本不需要电脑,不过你要是买一些非常高大上的设备,那也保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