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7E 开机就是这种提示 怎么办 求解

楼主(2015-11-01):
如图 偶然间 开机就只显示这个画面了 (不是刷机失败造成的)现在  按什么按键都没有用 连接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不管是按EXT 还是ENT 开机 连接电脑都没反应~~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直接刷程序搞定

网友A:
刷回原来的版本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回原来的版本就可以

连上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刷?

楼主:
连上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上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刷?

直接返厂吧,接口有问题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2015-12-11):
是不是EXT按键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