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这么长时间apm,遇到一个奇葩问题

楼主(2015-11-01):
症状:apm通过数传,或者usb连接电脑missionplan时陀螺,gps,等各项参数毫无变化,无法校正陀螺,设置参数。详细情况:我把apm连接遥控接收器时missionplan无法连接,即使有时候连上了参数也不显示。当我把接收器摘下来时,竟然恢复正常了,还试了两个接收器,一个frsky   v8f ,一个天地飞wfr09s,很久以前连接lrs 433mhz的时候还是好的,有没有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今天我算是把所有的外设附件都挨个排查才查到是接收器的问题。有什么见解,交流一下。qq:545274979

网友:
这事我也遇到过,其实你可以试试先不插接收机然后连接电脑,连成功后地面站一切正常,这个时候你插上接收机,地面站的显示界面就会卡死。而且有一个细节是接收机三根线,你先插信号线和地线都没有问题,一旦接上电源就会卡死。原因可能是电脑usb供电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上位机的问题。或许你也可以试试,插上接收机,再连接地面站,等上个六七分钟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