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船用电机

楼主(2015-11-02):
因为烧掉一个B2040电机,所以来求大大们推荐一个更靠谱的
我是做了个拖鱼线用的船,要求是低速高扭力。因为网上就那么一款喷水泵,所以要求电机轴是2.3mm  螺丝安装孔距16mm   请问有没有适合的电机型号啊,我是新手,对这些电机型号都不太了解

那个喷水泵上原装带的是390有刷电机, 烧了,  所以我换成了B2040 3000KV的无刷  这又烧了,但是貌似找不到比3000KV更低的了啊   所以求推荐

网友A:
低速高扭力推荐‘小铃铛’结构小电机,前出轴

网友B:
你的问题不是寻找合适的电机··而是寻找烧电机的原因···
1.桨大了
2.检查降温系统
3.是否负重后载荷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不是寻找合适的电机··而是寻找烧电机的原因···
1.桨大了
2.检查降温系统

桨是买的喷水泵自身的桨,我怕万一磨小了  喷水效率不好啊
降温系统原来是从海里吸水,我确实在担心万一有海草什么的堵住就坏了,现在在进水口上蒙了一块无纺布,但是就是担心海草把整个进水口完全堵住了。   目前在构思用内循环的方式,船底抠个洞固定一个铝的散热片,散热片伸到海水里散热,这样就没有堵住的危险了。
负载确实有点大  因为就是用来干活的,拉一条一百米长的鱼线,这鱼线上还有上百个筷子做成的浮漂以及上百把鱼钩,所以阻力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高扭力推荐‘小铃铛’结构小电机,前出轴

我搜了下,小铃铛是外转子的啊  船用需要水冷不应该用内转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下,小铃铛是外转子的啊  船用需要水冷不应该用内转的么

因为不发热嘛。关键是大小、轴径、安装等能不能符合你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是买的喷水泵自身的桨,我怕万一磨小了  喷水效率不好啊
降温系统原来是从海里吸水,我确实在担心万一 ...

这么大负载你确定2040电机能拖的动吗··这种情况不烧电机才奇怪···
推荐两个方案
1··动力换大··要足够大··然后桨配小点·减轻电机负载可以不用冷却系统·
2··风动力··使用风舵或者矢量电机座可以避免桨和舵挂水草··电机风动自然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负载你确定2040电机能拖的动吗··这种情况不烧电机才奇怪···
推荐两个方案
1··动力换大· ...

因为怕螺旋桨缠鱼线,所以找的泵喷推进器,网上一共有2款,一款是有人用3D打印机打的,能装大点电机,不过要380块钱,感觉有些贵
另一款,只要50多,不过原装是390有刷电机,所以轴的直径是2.3mm  螺丝孔间距16mm  ,找了好久只有B2040这款尺寸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发热嘛。关键是大小、轴径、安装等能不能符合你要求。

为啥这个结构不发热??即使没有什么摩擦,电流通过电线总会产生热量吧。 船舱是个完全密封的环境   一点热量都散不出去啊,几十分钟之后也不会过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负载你确定2040电机能拖的动吗··这种情况不烧电机才奇怪···
推荐两个方案
1··动力换大· ...

另外,你确定风动的有那么大的拉力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确定风动的有那么大的拉力么?

50元的和380元的肯定有区别··所以你指望50元的动力来拉这么重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这么跟你说吧···随便一条60厘米左右的动力型艇中等配置的话设备价格都远远超过了你说的380元的喷水推进器的价格
所以在你的动力大小是根据你的投入紧密相关的··
风动也是一样··拉力多大和配置是平等的···而配置高低又和投入多少是平等的··
50元的拉力···380元的拉力··1000元的拉力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这个结构不发热??即使没有什么摩擦,电流通过电线总会产生热量吧。 船舱是个完全密封的环境   一点 ...

是我用词不准确,“发热量低”的意思。无刷电机极数越多扭力越大,一般小外转是九极六磁而小铃铛是十几极的。它工作电流不大。

网友C:
买个轴联器2.3mm转3,4,5轴马达就可以了,买大点的马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怕螺旋桨缠鱼线,所以找的泵喷推进器,网上一共有2款,一款是有人用3D打印机打的,能装大点电机,不 ...

换1030-16t 换3mm的联轴器,其他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1030-16t 换3mm的联轴器,其他什么都不用改。

1030-16T?
这是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30-16T?
这是什么电机?

x宝搜“1030  4极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轴联器2.3mm转3,4,5轴马达就可以了,买大点的马达

那个喷水泵的联轴器是包在一圈塑料里面的,改的话粗细不合适   然后电机也是直接固定在喷水泵上的,螺丝孔距也有要求     如果要是改的话,是不是就得延长之后自己固定了???同心度什么的容易弄么???
是不是这样??:   2.3螺旋桨轴--原装2.3联轴器--自己加一个2.3的轴-2.3转3.17联轴器-3.17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用词不准确,“发热量低”的意思。无刷电机极数越多扭力越大,一般小外转是九极六磁而小铃铛是十几极 ...

我还是觉的带水冷散热比较好吧   外转子的不太好弄散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觉的带水冷散热比较好吧   外转子的不太好弄散热呢

还是别用了,我也感觉不太适合你,选择简捷的方法好些。再提供个参考作为候补方案:有刷385小电钻电机,12v 约1W转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喷水泵的联轴器是包在一圈塑料里面的,改的话粗细不合适   然后电机也是直接固定在喷水泵上的,螺丝孔 ...

这个叫电机联轴器,某宝里有卖,建议先在电机上拆根2.3mm的轴接在喷射器上,再用这个联轴器转化

网友:
估计它联轴器个叶轮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用了,我也感觉不太适合你,选择简捷的方法好些。再提供个参考作为候补方案:有刷385小电钻电机,1 ...

原装390的有刷  测试5分钟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390的有刷  测试5分钟就烧了

原装那个是6V的,换成12V 390要好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390的有刷  测试5分钟就烧了

390其实是380加长版,三极结构,385与380外形一样,但是380是三极结构385是五极结构。
385一般都是转速低扭力大的电机,用于水泵,手电钻等大扭力需要。需找类似这种转速较高的就行,taobao搜:
全新万宝至RS-385超高速航模船模电动工具吸尘器吹风机电机特级品
小电钻碳刷385电机380电机可选配电钻可用电路板打眼最大功率4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0其实是380加长版,三极结构,385与380外形一样,但是380是三极结构385是五极结构。
385一般都是转速 ...

哇塞,还有种这种区别!!!  真的是大神啊    卖家都不会介绍这种东西的   我一直以为长点可能就是功率有一点点差异  别的区别不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