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X相关信息的讨论

楼主(2015-11-02):
DSM2信号的描述网上只能找到这么多。
串口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bit,1个停止位,无校验位,无流控制。
DSM2软件协议  软件协议简单得多。  每一帧数据使用两个Byte,16字节。
  第1个字节表示此帧状态,为0的时候表示此帧为遥控数据,1的时候表示为其他数据。
后面4个字节为通道ID,对应接收机上面的输出

我也用示波器查看了卫星接收机收到的信息。
一共只有16个字节,每个8位,每两个字节代表一个通道。现用ABCD------表示
A 卫星每次重新上电,该位的数据每次都会有改变,估计是识别码,也就是对上频之后,记录第一次接收到的一帧数据的前两位,以后每次数据变化先判别前两位是不是正确,后面的才有效,防止干扰,这里是我的猜测。
B 副翼
C AUX1
D 升降舵
E gear
F 方向舵
G AUX2
H 油门

我是9通遥控器,全部通道都已经开启,说道这里,大家一定奇怪为嘛只有7个通道的数据,我也觉得奇怪,于是也换了一个九通接收机外加卫星接收,但是也只有7个通道的数据。由此猜测,卫星只能接收7通数据,9通接收机加卫星,卫星也只能增强这7通的信号质量。不知道那个18通的遥控器是怎么做到的。  哈哈是不是觉得上当了。

上图是将信号图片放大

再来一张。

有没有兴趣将DSMX信号解析,自己做接收机呢。我觉得挺好玩的,可惜书读的少,慢慢研究吧。

网友:
5. DSM2(DSMX)
a) 什么是DSM2(DSMX)
  DSM是Digital Spread Spectrum Modulation的缩写,一共有三代: DSM、DSM2、DSMX。国内最常见的是DSM2,JR的遥控器和Spectrum的遥控器都支持。该协议也是一种串行协议,但是比S.BUS更加通用,使用的标准串口定义,所以市面上兼容接收机更加便宜,兼容的设备也更多,比如电直的三轴陀螺VBar就可以直接接受DSM2信号。
  但是该协议并不是一种总线化的协议,要靠接收机取把协议变为PWM来驱动舵机,DSM2接口也只能连接接收机和卫星接收机,不过对于飞控来说这个无所谓,反正也是一个接口连接到飞控就可以了。
  DSMX是DSM2的升级版,协议基本一样就是速率加快了。DSMX协议可以用于双向传输,即能够将飞机上的信息传回遥控器上在液晶屏显示,不过对于玩儿飞控这个功能不重要,有了电台和PC,这个意义不大。所以我们下面只讨论DSM2协议的接收问题。
b) DSM2硬件协议
  DSM2设备使用三线连接,黑色线是地线,红色是电源线,另一条是信号线,这个跟舵机一样,但是注意:电源线是3.3V。  信号线上跑的是标准TTL串口,3.3V电平,串口的电平逻辑跟普通TTL串口一致,可以直接跟现在的大部分单片机兼容,比如STM32。  串口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bit,1个停止位,无校验位,无流控制。
c) DSM2软件协议
软件协议简单得多。  每一帧数据使用两个Byte,16字节。  第1个字节表示此帧状态,为0的时候表示此帧为遥控数据,1的时候表示为其他数据。  后面4个字节为通道ID,对应接收机上面的输出0: Throttle, 1: Aileron, 2: Elevator, 3: Rudder, 4: Gear, 5: Aux1, 6: Aux2, 7: Aux3。  后11个字节是0~2047的通道数据。1023为中间值对应输出1.5ms的PWM信号,0对应0.75ms,2047对应2.25ms。

网友:
以上 百度的 bit和byte分的不是很清楚 不过认真的读 还是能搞明白哪里是bit 哪里是byte

网友:
S.BUS是反向的串口,波特率100k,原来组里做项目拿到过一份S.BUS的协议说明

网友:
专家神贴又出了,DSMX的兼容接收机现在一堆一堆的,希望楼主能够研究出新成果

网友:
我就关心futaba因为这边用的多~~~~~dsm的这里用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