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570皮传多少T?

楼主(2015-11-02):
有没有数据? 说明书查不到

网友A:
说明书后面有的啊,什么电机、电调配多少T齿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要是蝎子4025,好盈100aV3,6s配多少T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后面有的啊,什么电机、电调配多少T齿

我说的是最长的那根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