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s900问题!

楼主(2015-11-02):
我是新手,学习中,首先感谢您的解答,谢谢.............

1、起飞时,(离开地面时)随机向一边倾斜,倾斜方向有时前后,有时左右,请问如何调整解决!
2、GPS打开后,不稳定,随风飘移,请问如何调整解决!

飞控是A2

网友A:
GPS打开后需卫星信号大于7颗LED闪烁为紫色的灯,才是进入GPS模式,并且可以自动悬停。。还有GPS安装朝向必须是飞行器的正前方!!如有问题可加QQ2692608166  联系

楼主:
谢谢,怎么校正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打开后需卫星信号大于7颗LED闪烁为紫色的灯,才是进入GPS模式,并且可以自动悬停。。还有GPS安装朝向必 ...

感谢,明白了。

网友:
说明书看3遍再来问这些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