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和四轴,纠结

楼主(2015-11-02):
想入多轴,现在纠结入四轴好还是六轴好,机架不要太大550左右就好,先说说我想法吧,我是这样想的四轴在空中一个电调挂了是不是就掉下来了,六轴是不是还能勉强降落呀,稳定性我就怎么追求,要求安全点的,不要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请大侠们解解答

网友:
这个轴距6轴搞到续航久不容易,对机架重量和装机技术要求比较高,四轴就比较好办了,稳的话相对来说6轴稳点,这个看你你干嘛

网友A:
6轴天上坏一个东西也蒙逼。我认为小轴距的4,6都一样。没啥优势,弄个4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天上坏一个东西也蒙逼。我认为小轴距的4,6都一样。没啥优势,弄个4轴吧。

没区别吗?,我现在就是怕坏了一个电机,掉下来就麻烦了

网友:
一般不会坏

网友:
建议弄个4轴。

网友B:
从有多轴那天起,他就注定有不稳定因素

如果实在在意这个,建议上伞降系统。。。其他没什么好办法。

当然其实坏的概率很低。。。至少比飞丢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有多轴那天起,他就注定有不稳定因素

如果实在在意这个,建议上伞降系统。。。其他没什么好办法。

飞控不是有失控返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不是有失控返航吗?

GPS被干扰了呢,GPS坏了呢,电子电路的意外太多了

要万无一失只有断电,开伞,自由落体迫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被干扰了呢,GPS坏了呢,电子电路的意外太多了

要万无一失只有断电,开伞,自由落体迫降。。。。

也是,那还是选四轴吧,开伞贵吗?

网友:
四轴还是六轴应该取决于你的留空时间和载重。。。

开伞贵的,四轴没必要吧

网友:
550六轴用2312电机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