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会玩!!!

楼主(2015-11-02):
刚入手的大疆F550,配的大疆V2飞控和华科尔F7遥控器,还有华科尔RX701发射器。电调的焊接和飞控的布线,都是按照说明书和视频弄的。但是问题就是电机不能开启,飞机起不了飞。求求各位大神们教教小弟。接上电池指示灯亮的黄红轮闪。偶尔亮下绿灯。

网友:
哎。。。可怜的娃~慢慢撸,撸久了就会了~

网友:
那两根红色的机臂代表机头方向,不是你这么装的

网友:
慢慢试吧!这样子看不清楚,谁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红色是机头,飞控也有前进的方向,电机需要调行程,在电脑上需要把参数调好,遥控器需要设置等等,还需要慢慢摸索

网友:
首先把说明书好好看看

网友:
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是机头,飞控也有前进的方向,电机需要调行程,在电脑上需要把参数调好,遥控器需要设置等等,还需要慢 ...

要好好学习

网友:
gps指向也不对,

网友B:
需要连接电脑上的软件调整飞控后才可以解锁让电机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连接电脑上的软件调整飞控后才可以解锁让电机转动的

电脑上的调参软件上飞控都正常!

网友:
先好好看说明书,先搞懂程序,再学着安装,调试

网友:
有需要帮助可以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