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15-11-02):
加油门前半段没事,后半段有一个舵机开始轻微抖动,推到最大疯狂抖动,想知道造成抖舵是什么原因,哪里干扰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避免,谢谢了,学习来了!~

网友A:
什么飞机,电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电直吗?

冲浪者X8,固定翼

网友B:
换舵机,尽可能用塑料齿舵机,我前面也是用银燕金属齿舵机,也是斗舵,换了塑料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舵机,尽可能用塑料齿舵机,我前面也是用银燕金属齿舵机,也是斗舵,换了塑料的好了

我用的就是塑料舵,辉胜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