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主板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5-11-02):
我的无刷MINI CP无摔无碰,突然主板就坏了,通电指示灯不亮。取下无刷部件也不行,不知道是该收个主板,还是维修,还是把剩下的零件转了,大家给个意见参考呢

网友A:
我有个不用的,你要不?

楼主:
价格几何?

网友A:
你看淘宝上有,新的是270元,

网友A:
我的是舵机坏了,想出了算了,

网友B:
我的GCP主板故障和你的一样,掉坑里了!

网友C:
说句良心话。以主板故障率来说。。。和亚拓150的主板动不动烧电调一比。简直小意思。。。哈
驰远100S主板我下雨天飞,还炸鸡掉水里了。当时不能对拼。回来主板拆开吹吹干一直用到现在。什么病没有。华科尔的也还好。华科尔只是配件价格坑,而且根本找不到代用的。其实体质还不错的。

网友D:
配件出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