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穿越…来看看这个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5-11-02):
一直玩550的,因为时间少,想转战穿越。配件都在路上了。大家帮忙看下怎么样。

网友A:
这个架子谁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架子谁用过?

这个架子貌似见的比较少!

网友B:
图传太便宜(怀疑虚标),机架换一个,太冷门,摄像头太贵
电调不如上银燕12A
话说其他的呢?

网友:
桨还是买ATG的吧。

楼主:
没了啊,机架,浆,飞控,电机,电调,图传,摄像头都有了。这些已经够装起一架了啊!遥控器D10,电池3S 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太便宜(怀疑虚标),机架换一个,太冷门,摄像头太贵
电调不如上银燕12A
话说其他的呢?

图传虚标是肯定的了,我也是买完了来这看了才知道。现在先练个技术150米足够了。电调和电机就先用着吧。反正是练手,坏了不心疼。机架看个人喜好吧。冷不冷门不要紧喜欢就好!只是不知道浆合不合适!

网友:
图传我也是用这个,飞个400-500米完全没问题,但是得70块买的

网友:
电调电机还不如直接用kingkong套呢,机架过于冷门坏了不好买件。

网友:
机架太冷门,摄像头太贵、电机太便宜、桨质量不好

网友:
机架:玻纤260、桨:蓝天桨5030、电机致盈2204 KV2200、电调银燕12A、飞控CC3D(或是NAZE32)、创新科200mw图传一套、索尼700线摄像头(到安防店买),电池3S 1500mah 显示器7寸屏或是视频眼镜,这个是低配 只提供参考

网友:
我也是刚入手这个机架  +286268757

网友:
我看这个机架才开始练习的时候肯定很费桨

网友:
这个机架电机都是斜着的  是不是效率不高?电调不行  小心烧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传虚标是肯定的了,我也是买完了来这看了才知道。现在先练个技术150米足够了。电调和电机就先用着吧。 ...

这个架子大家都不用就说明一定设计有问题
为啥不选QAV250呢?
这个架子便宜着呢,设计还成熟,魔改零配件也多,飞控参数也好多参考
QAV会飞了以后换什么架子手感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子大家都不用就说明一定设计有问题
为啥不选QAV250呢?
这个架子便宜着呢,设计还成熟,魔改零配 ...

那个鸡架感觉用的人比较多,想看看特别点的,而且这个鸡架也比较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鸡架感觉用的人比较多,想看看特别点的,而且这个鸡架也比较好看。

刚入手就还是找个大众脸玩玩吧
你搞得这么冷门,到时候交流学习经验都不方便,会了再搞个性也不晚

网友C:
天哪 又发这傻逼机架,简直就是反人类!

网友:
摄像头买贵了

网友:
架子角度这么大升力影响大吧

楼主:
700线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哪 又发这傻逼机架,简直就是反人类!

不好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线多少合适?

也就八九十,你搜4140 673蓝天家那小板子,精震还是片的挺好

网友:
机架比较非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