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联合副翼升降舵 AILEVATOR的问题

楼主(2015-11-02):
装新机J10 副翼升降混控设置 问题来了   升降正常  副翼就是反向设置(混控但设置反向通是不可以的 试过)
在Futaba T8FG说明书里的109页 联合副翼升降舵  (AILEVATOR)里有    但楞是在遥控器里没有找到
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联合副翼升降舵

联合副翼升降舵

网友:
不懂帮顶。。相同的遥控器 学习学习

网友A:
控里针对不同机种,不同翼型,有不同的功能项的,可能你选的翼型无需该项功能,所在就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针对不同机种,不同翼型,有不同的功能项的,可能你选的翼型无需该项功能,所在就找不到了。

哦   有可能是
我现在升降正常  副翼就是反向  设置不过来
应该怎么设置呢  哪位大侠知道   T8FG控  亚博特的J10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有可能是
我现在升降正常  副翼就是反向  设置不过来
应该怎么设置呢  哪位大侠知道   T8FG控   ...

这个得按你的实际舵机动作来调,系统里的H/W SET里的反向是摇杆动作反向,关联菜单下的反向通道值反向,系统里的反但混控值是不反的。再就是混控里的曲线表,和多重关联的方向一定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