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比 CF 更加好的固件 ! ?

楼主(2015-11-02):
CC3D 板子  naze32  刷写固件  百度云附件:betaflight211.rar

老外的评论

同一个机架 不同固件的  曲线log

刷了这个固件  上位机还是用cleanfight 的
但是电调 得使用 BL14.1以上的固件,应为 betaflight 的looptime  只有1000
固件下载的原始地址:https://github.com/borisbstyle/betaflight/releases/     有没有更新就看这里了
图片来源:http://blog.oscarliang.net/betaflight-firmware-setup/
(联系方式请发到各地模友交流栏目版主留)

网友A:
请问naze32刷Betaflight的211固件后还可以在CF里面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naze32刷Betaflight的211固件后还可以在CF里面调参?

是的,应该是的

网友B: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2.1.1是boris版本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2.1.1是boris版本而已

也就是说我刷2.11固件后直接还是在cf里面调试  pid什么的用原来的都可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我刷2.11固件后直接还是在cf里面调试  pid什么的用原来的都可以把?

都是同一个界面,只是一个默认pid更稳

网友:
待会晚上刷了试下

网友:
looptime是什么参数有什么用?

网友C:
有记得,陀螺仪的采样率是1000,looptime小过它是基本上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记得,陀螺仪的采样率是1000,looptime小过它是基本上没用

这个 betaflight 的looptime 就是默认的 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