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巨震 无大桨达到1161 请问大家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02):
RT
摸着尾管都麻     尾桨拆了能达到200一下

今天吧大小桨的螺丝上的比平时紧  然后测下震动最大165  带大小桨 油门50%  不知道悬停能是多少 这个值应该还不错吧

网友A:
换个尾桨呗~FK的碳纤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尾桨呗~FK的碳纤尾桨。

看来 也只能换好桨了    刚才又换了个4快的  一样震

网友:
排震看一下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highlight=ep200,我都不用振动仪的

网友:
尾桨配平啊

楼主:
刚才夜飞了下  发现尾桨夹虚位挺大的 能是这个造成的装尾桨后震动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夜飞了下  发现尾桨夹虚位挺大的 能是这个造成的装尾桨后震动的么

肯定不是

我装过2台X3 尾浆虚位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

我装过2台X3 尾浆虚位都很大

那就是讲的问题呗不安浆 200   安上就1200

网友B:
你有没有看丹尼王的帖子啊

如果是轴传的按照丹尼王的帖子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看丹尼王的帖子啊

如果是轴传的按照丹尼王的帖子组装

我装的是皮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夜飞了下  发现尾桨夹虚位挺大的 能是这个造成的装尾桨后震动的么

x3尾桨夹虚位大不正常,看是不是尾中联或者尾桨夹变形了.这个是会导致震动的,而且不装尾桨震动就是会比较小,符合你说的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

我装过2台X3 尾浆虚位都很大

我的x3尾巴虚位不大,大桨夹倒是有虚位,不过不影响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夜飞了下  发现尾桨夹虚位挺大的 能是这个造成的装尾桨后震动的么

看下尾桨是否有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尾桨是否有双桨

谢谢  这个还真没看过
明天看看

网友E:
我最近飞机也有巨大的震动,无法排除,LZ要是排除了说下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x3尾桨夹虚位大不正常,看是不是尾中联或者尾桨夹变形了.这个是会导致震动的,而且不装尾桨震动就是会比较 ...

找到原因了  桨的固定螺丝有点松    今天上的比平时紧一些  就好了  全桨带上50%油门165
冒死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飞机也有巨大的震动,无法排除,LZ要是排除了说下方法,谢谢

我今天把大小桨的螺丝都上紧(用力才能扳动)测了下50%油门下震动165还不错

楼主:
看图  50%油门下的 算正常么
最大值165

网友:
带桨震动才165,牛逼,我的悬停震动800多,3d悬停震动1300,正常飞

网友F:
楼主用什么东东测的震动啊/

网友G:
桨夹轴承、螺丝配平过没有?我的轴传、原装尾桨、65油门,震动150,装大桨360。以前用皮传还能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桨夹轴承、螺丝配平过没有?我的轴传、原装尾桨、65油门,震动150,装大桨360。以前用皮传还能小一点。

同问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什么东东测的震动啊/

k8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桨夹轴承、螺丝配平过没有?我的轴传、原装尾桨、65油门,震动150,装大桨360。以前用皮传还能小一点。

这么细么   我都是直接就装上了  只有大浆配过平~~~~
你这150的震动太精细了  大神了

网友G:
4楼提供的视频步骤非常好,排震就照着一步一步来。大小桨夹带轴承螺丝称重配平、大小桨配平、保证各轴承和传动部分齿轮配合顺滑。尾桨用原装或者亚拓的都不错,4块的那种我试过,震动太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么细么   我都是直接就装上了  只有大浆配过平~~~~
你这150的震动太精细了  大神了

慢慢来,你也可以。十多分钟可以完成一个旋翼头组装,我却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装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慢慢来,你也可以。十多分钟可以完成一个旋翼头组装,我却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装满意。

你比我还强迫症  我的旋翼头 装的 还算满意 主要是尾旋有我觉得很大的额虚位  看网上说 尾旋翼需要有虚位  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尾巴应该没有虚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4楼提供的视频步骤非常好,排震就照着一步一步来。大小桨夹带轴承螺丝称重配平、大小桨配平、保证各轴承 ...

昨天晚上买了个0.01的克称  到了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比我还强迫症  我的旋翼头 装的 还算满意 主要是尾旋有我觉得很大的额虚位  看网上说 尾旋翼需要有虚位 ...

虚位有一点,如果没有也要保证顺滑,要不锁尾不好。如果两边虚位不一致的话试试把桨夹对调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买了个0.01的克称  到了按你说的试试

玩直机这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直机这是必须的

是么  其实我克称主要是为了 过一阵子 想要做轻木用的   这下好了 2个都能用上

网友H:
楼主 能加下你QQ吗? 我想学习下  如何排震?    我 新手 会简单飞行, 就是不会调试飞机   我QQ76343921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能加下你QQ吗? 我想学习下  如何排震?    我 新手 会简单飞行, 就是不会调试飞机   我QQ763439218
...

真不好意思  我也是才入电直坑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