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机器能不能装个定位系统

楼主(2015-11-02):
能不能另装个GPS,就想黑匣子一样,通过手机可以看到飞机的位置,这样就不怕飞机丢了

网友:
某宝有GPS定位器吧!买一个装上

网友A:
。。大疆机器本来就能定位啊,你以为GPS是干啥用的,只是要让它吧数据传回来,要改一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机器本来就能定位啊,你以为GPS是干啥用的,只是要让它吧数据传回来,要改一下代码

如果你飞机没电了呢,别人又给你捡走了还要怎么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飞机没电了呢,别人又给你捡走了还要怎么定位

飞没电了,会自动返航或者自动降落。另外别人捡走了还没有办法。如果要定位系统也未必管用,必须要用SIM卡来上传数据。需要有SI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