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让你的小蚁在天上也能随心所欲的控制拍照/录像/切换模式

楼主(2015-11-02):
小蚁运动相机绝对是我们穷人的福音之一,三百块钱就能得到一个能1080P60FPS录像而且效果还不错的小相机,自己挂个云台出去拍拍绝对是够了的
不过小蚁和GOPRO等运动相机一样,想要拍照/录像必须在地面设置好,开始录像才能进入录像(就因为忘记点开始这事我们错过了好多镜头),拍照更麻烦,必须设置好拍摄间隔(5s一拍或者。。)占空间不说,从100张废照片里面找1张照片也是够呛
什么?你说用舵机来控制按键。。。。不不不。。。难看不说,还影响云台重心
等啊等。。
终于小蚁出了蓝牙遥控器,10米以内可控,于是稍加改造就有了以下这个东西
能用 控制的蓝牙遥控器

大概的功能是:
遥控器和接收机相连,飞机飞到哪都可以控制
PWM高于1600则算拨动开关
短拨一下(200ms-800ms)按一次拍照键
长拨一下(超过2s)按一次切换模式键

网友A:
考虑过用蓝牙改装,但上了天后,从显示器的画面分辨不出是拍照还是录像模式,多拨几次就混淆了。

网友B:
上天后信号用的什么?
能传多远距离!
多远距离能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过用蓝牙改装,但上了天后,从显示器的画面分辨不出是拍照还是录像模式,多拨几次就混淆了。

小蚁在录像和拍照界面下回传的视频不一样
录像时上下面有黑边的
而且拍照拍一下屏幕会黑一下,试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天后信号用的什么?
能传多远距离!
多远距离能可控

蓝牙遥控器放在飞机上,和接收机连着,多远距离嘛,就看你的控有多远了

网友:
顶楼主 楼主的红色T8FG是怎么搞的

网友A:
LZ这个蓝牙是山寨的?怎么还有QQ号,我手上这个蓝牙PCB是蓝色的。还有个序列号一样贴纸。外壳是超声焊接的,没搞的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蓝牙是山寨的?怎么还有QQ号,我手上这个蓝牙PCB是蓝色的。还有个序列号一样贴纸。外壳是超声焊接的 ...

估计我买到寨货了
不过寨货还好弄,外壳一撬就开了,而且35.9还包邮,效果一样好

网友:
这个得顶   非常实用

网友:
顶一下  实用!

用小蚁航拍的人多啊,考不考虑商品化一下,一堆人会买的 ~

网友:
不错不错,如果小蚁输出自带这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C:
楼主好快啊,最近我也在考虑把蓝牙遥控改了,材料都准备好了,单片机也是用的15F104,整准备写程序。
另外,还有一个方案,如果可以知道小蚁蓝牙遥控的蓝牙通信协议,是不是可以用蓝牙模块代替小蚁蓝牙遥控,毕竟这个遥控30多,有点儿小贵。
还有一点儿疑虑,蓝牙也是2.4G的,会不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快啊,最近我也在考虑把蓝牙遥控改了,材料都准备好了,单片机也是用的15F104,整准备写程序。
另外 ...

主要是并不知小蚁蓝牙遥控器的模式
是蓝牙串口还是别的协议
这个还有待验证

2.4G影响遥控器这个我也考虑过,不过我觉得可以忽略
因为蓝牙协议跳频非常频繁,而且频点覆盖很广,不像WIFI,是在频道的中心频率附近的(我之前开小蚁WIFI,遥控器就有过失控)
而且蓝牙功率非常低,并且是在按下按钮以后才会发射,所以影响可以忽略了

还有 你用单片机一定要用STC15F104W,别用104E,104E的外部中断是不能用的,我是刚好手上有个104E所以凑活着用
用主循环轮询状态机+定时器测时才测出遥控器的pwm脉宽

网友D: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帖子很棒。我在做一个航模DIY的微信号,想转发你的帖子。不知道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我的微信:izzie-zha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帖子很棒。我在做一个航模DIY的微信号,想转发你的帖子。不知道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

可以,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谢谢
我的球球313927907

网友:
好文!收藏备用

网友E:
小蚁开着wifi 再加一个蓝牙模块,总归是心里不爽.飞机所处的电磁环境又糟糕了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小蚁开着wifi 再加一个蓝牙模块,总归是心里不爽.飞机所处的电磁环境又糟糕了一些

蓝牙是默认开着的,不用开WIFI就可以连接,只是第一次连接时要双击WIFI按钮,之后开机就会自动连接,这个我试验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蓝牙是默认开着的,不用开WIFI就可以连接,只是第一次连接时要双击WIFI按钮,之后开机就会自动连接,这个 ...

你是说 小蚁 内部 蓝牙模块一直开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 小蚁 内部 蓝牙模块一直开着?

好像是的,我连接遥控以后关机重新打开就自动连接了,WIFI开机打开是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的,我连接遥控以后关机重新打开就自动连接了,WIFI开机打开是关闭的

没搞懂,wifi 也开着?

网友:
給個讚~跟我做的 GOPRO遙控器一樣.

网友:
很棒!!!!!,可是我不用小米

网友:
求量产,购买

网友F:
我想问,遥控的pwm信号不能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
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就是不会单片机

网友:
高手。好人!

网友:
会单片机的都是牛人!期待商品化

网友:
搂住出个详细点的教程吧,买了单片机回来,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最好图片说明软件如何设置,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蚁在录像和拍照界面下回传的视频不一样
录像时上下面有黑边的
而且拍照拍一下屏幕会黑一下,试一下就 ...

我用的 1600 * 1200 的录像分辨率,好像没有黑边。

网友(2015-12-13):
楼主,我也研究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不会单片机,你说用104w的话代码能用你这个现成的吗?

网友:
楼主 用104W的话是不是就能用外部终端来判断接收机了,这个代码怎么修改啊

网友G:
楼主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麻烦帮忙解答下
1. STC15F104E电源接几伏的
2. 小米蓝牙还要接纽扣电池不
3. 你说的单片机的开漏是只要软件里面设置还是需要额外跳线做硬件设置、

谢谢楼主

网友:
顶lz,正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麻烦帮忙解答下
1. STC15F104E电源接几伏的
2. 小米蓝牙还要接纽扣电池不

单片机的电源是5V,直接从接收机取电就行
小蚁蓝牙遥控器纽扣电池得用
开漏设置已经写好在单片机软件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可是单片机直接控制小蚁的按键,可不是控制舵机按键来实现的哦,重量轻很多
是不是很好玩很有用?AV8D跟我 ...

牛人呀,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电源是5V,直接从接收机取电就行
小蚁蓝牙遥控器纽扣电池得用
开漏设置已经写好在单片机软件里 ...

多谢了,楼主你太牛了,准备按楼主的说明搞个试试

网友H:
LZ 的固件是STC15F104W的吗?

网友:
顶楼主 収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的固件是STC15F104W的吗?

通用的应该

网友I(2016-01-15):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麻烦帮忙解答下
1. STC15F104E电源接几伏的
2. 小米蓝牙还要接纽扣电池不

虽然软件设了开漏,但上电瞬间还是会上拉5V的,实在不放心可以再加个齐纳管钳位。

分享个定时器+外部中断捕获PWM的代码。(104E硬件有BUG为什么还是有人用?货存太多都是被坑的吗。。)
void TimerInit(void) {
        TMOD=0x08;                        //设定定时器0为16位Gate控制模式,脉宽捕获用。
        TL0=TH0=0;
        //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IT0=1;                                //下降沿中断
        EX0=1;                                //允许中断
        // PX0=1;                        //中断优先级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接收机脉宽捕获完成
        union {
                BYTE b[2];
                uint16 ui;
                int16 i;
        } RecPW;
        TR0=0;
        RecPW.b[0]=TH0;
        RecPW.b[1]=TL0;
        TH0=TL0=0;
        TR0=1;
        if(RecPW.ui>500) {                                                                        //防脉冲干扰,小于500ns则丢弃
                //这里处理接收机PWM信号:RecPW.ui的值为1500=中点,1100最低点,1900最高点
        }
}

网友(2016-03-13):
引用 网友I:
虽然软件设了开漏,但上电瞬间还是会上拉5V的,实在不放心可以再加个齐纳管钳位。

分享个定时器+外部 ...

多谢楼主了,已经搞定

网友:
牛叉,正需要

网友:
太厉害了,顶了回头我也弄个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
楼主我按你这个一步步来的,用的104w,刷的时候也选的104w,其他用缺省的还是要改什么;现在不能成功遥控。。。。但是每次遥控接收断电就会触发拍照,上电不会触发,然后拔掉又触发拍照,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2016-08-10):
可否提供源代码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干脆下狠心直接改相机得了

网友:
楼主拿来分享就是好同志啊,顶了。

网友(2019-06-14):
引用 网友I:
虽然软件设了开漏,但上电瞬间还是会上拉5V的,实在不放心可以再加个齐纳管钳位。

分享个定时器+外部 ...

请问有完成的代码吗?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