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关于7.2以及5.5的组装技巧

楼主(2015-11-02):
由于我是新加入的KDS团队,所以今天我也来刷一下存在感。帮助一下准备入7.2以及已经在飞7.2,但是飞机状态不太好的模友,大家可以亲切的叫我小丁,或者叫我保护哥也行!
   首先,我声明一下,我算是个托。但是不会托的太过严重,我先来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评价这台飞机:先说说优点,第一点,7.2机身硕大,重量大。比较适合流畅性的动作,就比如说类似kyle dahl这种在航线上高速冲出来的动作,就是所谓的大惯性动作!飞规定动作稳定性也很强!第二点,7.2的所有齿轮模数都很大,不易扫齿,我的7.2飞了大概100起落,齿轮上涂了一些类似大便的不知名的油,效果还不错,飞机很安静!总之,从优点的角度来看,7.2的优点确实有点多。实在说不过来了,托到这里大家可能想打我了!
   好吧,接下来讲重点,不扯蛋了。现在,我就来从一个模友的角度出发。来全面为大家解决困惑!现在论坛上喷7.2的单项轴承的贴较多,大家都说这个单项爱打滑。其实我想说的是,您喷错方向了。这个单项我用了100多起落确实是屌事没有,唯一有事的地方就是那个单项轴承那里的那个插销,因为我经常玩超转。所以现在插销有点变形了,卡在了里面。取不出来,这就是说,以后想要换大齿盘就需要整个换掉! But!!!能把7.2这种二级传动的飞机大齿盘飞扫,也是很牛逼。一般最多扫皮带,所以,这个插销变形,只是看着不太爽,飞,应该还是不影响的!     第二点,我承认,7.2确实比较不好组装。经过我长达3个月的摸索,终于悟出了7.2的组装技巧,现在,无偿分享给大家,只为刷存在感!  不要觉得你的7.2看着不震,其实就真的不震,我主要来讲三个重要部位的组装!           第一个部位在电机,首先把电机固定在电机座上。一般我都把四颗螺丝全部上上,然后目测调整轴承完全在电机座那个圆洞的中央。之后,把装有电机的电机座固定在机身上,也有技巧!必须先上上面两颗M4的螺丝,再上侧板上的两颗M4螺丝!如果顺序错误的话,可能会把电机装歪,引起很大震动!之后再拧电机下面那个插电机齿的轴承座,在拧的时候注意手要一直扶着轴承座,保持垂直!这里也会引起震动。 LOOK, 光电机这里的组装就需要注意这么多的哦。            第二个部位在主轴的安装,这是全机安装的关键中的关键,我是把主轴的三个轴承座调整到完全垂直,就是把主轴插入上面两个轴承座,主轴能够毫无阻力穿过第三轴承座,直接一落到底!这里,说的容易,但是实际要操作起来,真特么的叫一个难。我每次调这里,基本都要花一整天时间,没办法,谁叫咱装机技术挫呢!这里就要用到了7.2顶部第一轴承座和第二轴承座之间连接的三颗黑长粗螺丝了!但是这里切记,不要上紧前面俩斜盘舵机的螺丝,因为安装在第一和第二轴承座上的那两个舵机螺丝的松紧度也会影响到轴承座的垂直度!这听起来有点扯,但是我确实是这样干的。首先把三颗黑长粗螺丝有三个指头的力量拧紧,然后调节各个螺丝的松紧度,再加上不断的抽插主轴来观察主轴与第三轴承之间的松紧度来调节。直到主轴能毫无阻力的进入第三轴承座,这其实有一定难度,需要耐心。到这里,其实还没完,前面俩斜盘舵机螺丝现在如果完全拧紧,你会发现主轴插入第三轴承座又特么的不顺了!所以,拧舵机螺丝,也要注意掌握好力度。
      第三个部位,是需要先把尾管的八颗螺母固定好之后再上紧,再上紧前伞齿轴顶住的那个轴承座的四颗固定螺丝,一般我都是不带大小桨,让飞机转的时候来上这四颗螺丝的。据说这样震动更小,呵呵!
   好啦,到此为止。总结一下!7.2如果组装的好,算的上是一个比较靠谱的飞机。就拿我的师傅MTY来说,他今年3DX皇冠齿扫了7 8颗,照样暴力飞完了自由飞。所以可靠性方面,7.2的齿轮至少不会让你空中扫干净,自旋炸机的。缺点就是组装真的需要用心一点,装的不好可以保证你前几十个起落没问题,但是过百起落后就能明显感到震动的。如果仔细看完我这篇文章,我保证你的7.2丝滑无比。引用我另一位师傅的话来讲就是,大飞机调试,安装一定要细致,这也是对自己和别人负责。更是对钱负责。

网友:
好帖,收藏,以后飞7.2的话有用

网友A:
KDS7.2和亚拓700,泰世X3,雷虎E720,比起来,哪个比较好呢,性价比比较高的,配件也相对性价比高的。想上个700级,很纠结买哪一款了,其实我是固朗的忠实用户,我的几个450都是固朗的,感觉质量还是不错的,不知道700级的质量好不好

网友:
楼上想说的应该是X7吧?怎么把X3都列入700队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DS7.2和亚拓700,泰世X3,雷虎E720,比起来,哪个比较好呢,性价比比较高的,配件也相对性价比高的。想上个 ...

我是7.2的用户,从质量精度、传动设计上我认为7.2是最好的,但是7.2的侧板镂空比较多且是玻碳侧板,不是全碳侧板,并且上轴承座与侧板没有连接,只是靠三个铝柱固定,这样炸鸡侧板和上轴承座会坏,但前提是大炸。从性价比上7.2最高,现在这价格便宜得很,二手的都白菜价了。x7没飞过,但泰式的做工质量一贯很好,重量也较轻,只是价格贵些,他的大齿是直齿,有段时间扫齿问题反馈较多,后来据说升级过齿轮,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好像配件现在也有代理在卖了,配件问题不大了。700L是个中规中矩的飞机,也比较耐操,就是DFC的旋翼头过于粗壮炸鸡损失太大,很容易炸坏DFC连杆、斜盘和斜盘舵机。而且只有套机卖,好在套装价格比自己组装的要便宜些。只是电装的选择没有自由度。不过听说最近出MB版了,这个还不错,它的舵机性价比很高,但是凤凰电调就一般般了,说烧电调的帖子比较多。
雷虎是小众机型,听哥们说配件超难买,但是飞机做工精度非常好,价格也还可以。
还有新JR700和SAB700,都非常好,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KDS7.2和亚拓700,泰世X3,雷虎E720,比起来,哪个比较好呢,性价比比较高的,配件也相对性价比高的。想上个 ...

打个比方,7.2属于 美国产M16,射击精准,适合精确打击,但是维护相对繁琐。 X7属于前苏联产AK 47,打击精度略逊一筹,但是输出火力很猛,维护较为方便。可靠性方面,700级别都差不多。 亚拓没飞过,不做评价! 雷虎720已经停产,不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7.2属于 美国产M16,射击精准,适合精确打击,但是维护相对繁琐。 X7属于前苏联产AK 47,打击 ...

厉害的比方,但为何我还是看不懂你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的比方,但为何我还是看不懂你说啥……

哇靠! 你这孩子又跑出来调皮

网友D:
强烈希望楼住出视频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希望楼住出视频讲解

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哦! 下次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7.2的用户,从质量精度、传动设计上我认为7.2是最好的,但是7.2的侧板镂空比较多且是玻碳侧板,不是 ...

哦哦,谢谢讲解

网友:
英语水平堪忧

网友E:
所以7.2的单向到底行不行? 为啥那么多出故障的? 你师傅皇冠齿咋回事? 是飞行当中掉牙了但还能继续飞完么?

顺便恭喜楼主夺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以7.2的单向到底行不行? 为啥那么多出故障的? 你师傅皇冠齿咋回事? 是飞行当中掉牙了但还能继续飞完么?
...

飞太低尾桨打地了  空中飞不可能扫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太低尾桨打地了  空中飞不可能扫

  有视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7.2的单向到底行不行? 为啥那么多出故障的? 你师傅皇冠齿咋回事? 是飞行当中掉牙了但还能继续飞完么?
...

我觉得7.2的单向轴承OK的,两台飞机都是郭总随机发给我的,那时候我是找他打折买的,还没有加入KDS。飞机和别人的并木有区别!  说这单向有问题的应该是两种人,一种就是故意要黑。第二种是装机有问题。

网友D:
我的无论怎么调,只要上紧三颗长螺丝的最前面那一颗主轴就不能落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无论怎么调,只要上紧三颗长螺丝的最前面那一颗主轴就不能落下了

舵机先拆了,电机座螺丝也拆了! 把所有可能产生外力的螺丝都松掉, 再调,三个螺丝用手指拧到位,再分别加力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7.2的用户,从质量精度、传动设计上我认为7.2是最好的,但是7.2的侧板镂空比较多且是玻碳侧板,不是 ...

网友G:
+我的5.5第一轴承坐和第二轴承坐顺滑 第二和第三顺滑  全部安装后到第三轴承坐就不顺滑了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5.5第一轴承坐和第二轴承坐顺滑 第二和第三顺滑  全部安装后到第三轴承坐就不顺滑了  求解

因为没有对准第三轴承座,需要通过调节第一轴承座上的三颗大螺丝拧紧的力度,还有注意拧松第二轴承座的6颗螺丝再调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