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180V车床

楼主(2015-11-03):
我的出问题了,刚开始出问题时是转速会有一两秒的变慢,
电机
车东西力少,后来就不转了,发现调速电路板上的白色的0.2欧电阻开路了,换一个后,电机能转动,就是开始两三秒正常,就马上一转一停,一转一停。这是什么问题,用万用表测量A+T和A-的电压发现可以调电压,电压也不跳动很正常,是不是电机坏了?还是调速板坏了?

网友A:
可能某个mos管坏了

网友B:
找厂家售后啊

楼主:
现在A+和A-上串一个电阻后再加上一个几V的小电机,上电后小电机可以正常的转动,这样应该就是180V的电机坏吧?

楼主:
现在用24V直流电给电机加电,电机也可以正常转动,那就是高速板的问题了。只有慢慢找原因了。

网友A:
量电机两端电压看看,或许是开关的问题,板子坏的话通常是mos管坏

网友C:
专业啊,我的要是坏了就只能找售后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终于修好了,是LM324下8、9脚的贴片电容和电阻变值了,电容看不出是多少的值,只能用相近颜色的换上,电机能正常转动,不过在用小电压和用小电机时转动不是很正常,先用着吧,有哪位大师知道8、9脚电容和电阻的帮忙发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