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固定翼舵面装机/调整调查

楼主(2015-11-03):
      我没用过,但据说3D固定翼使用高压数码舵机易出现抖舵现象,而且据说这个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开始寻求缓解之道。
      在较早期装配3D机时,我注意到遥控器默认的舵量输出,体现在舵机上就是单向30度,双向加起来总的角行程是60度。此外,以我使用的JR XG8遥控器为例,该机对舵机行程调节的最大量是150%,也就是说舵机单向最大行程可通过行程调节选项达到45度,双向总的行程就是90度,在实践中也是这样体现的。这不禁让我想起90年代的FUTABA遥控器T4VF(老航模肯定知道),这款遥控器的功能少的要命,但是舵机行程一直都是单向45度,双向90度,比现在的遥控器默认行程要大。
      所以我买来加长摇臂后,并没有一味使用它们,而是根据实际所需舵面偏转角度来选择和设置舵机摇臂。以副翼为例,单向偏转角为45度左右的话,我一般仅使用舵机原厂臂中最长或者第二长的那个装在副翼舵机上,根据上面的行程调整即可达到45度,然后方向舵也基本如此,只有角度最大可达60度以上的升降舵舵机我才使用另购的加长摇臂,而且也仅仅使用加长摇臂中距离舵机轴心最近的那个孔来连接操纵连杆。也就是说,我的好几架3D机仅仅使用一个加长摇臂来获得足够的舵面角度。而著名的3D机型LASER,甚至连容纳升降舵加长摇臂的位置都没有,只能装原厂摇臂。
     上述装机/调整特点,我主要是从最大限度利用舵机的扭力来保证操纵力足够而来的。我认为一味使用加长摇臂的话,舵机实际输出的扭矩肯定远小于设计值,对暴力3D动作不利。正因为以后要用高压数码舵机,这就让我猜测有可能是因为舵机采用加长摇臂造成实际输出扭矩不够,在舵面铰链的回弹力和空气动力作用下会影响到舵机的回中性能,后果之一就是高压数码舵机抖舵。
     我不知道有多少3D玩家采用舵面行程设置来调整3D机,所以在此希望各位玩家也分享一下自己的舵面装机/调整特点。

网友:
行程尽量大 摇臂尽量短 除非满行程都不够用才加长摇臂

网友:
和你一样,行程利用率强迫症,不过也要给微调留点余量,150%舵量用130%~140%左右,用满会导致两边最大舵量不对称

网友:
我认为舵臂长短不能单独只讨论和调整舵机侧的。舵机摇臂和舵角摇臂实际存在一个传动比的问题。
舵机摇臂长而舵角摇臂短时,则较大半径的舵机摇臂转过一个角度比如30°,所转过的圆弧距离,在舵角侧会转过同样长度的圆弧距离,(因为连杆是刚性的),而在较小半径的舵角侧,这段圆弧长度对应的角度就会大于30°。相当于舵机较小的角行程就会在舵面产生较大的角行程,这种传动会要求舵机需要更大的扭矩,同时也浪费了舵机的行程。反之就不赘述了。
而舵机摇臂和舵角摇臂长度相等时,传动比不变,此时舵机角行程和舵角角行程一致。但长度大和长度小是有区别的。
舵机舵角连杆机构,会在联接处由于安装间隙产生空行程,拉线联接由于拉线弹性也会产生空行程,但是会更小。
舵机舵角摇臂长度大,转过的圆弧总长就大,假如同样转过1°,此时,同样安装方式产生的同样的空行程,在较长的圆弧长度中占的比例就小,这意味着舵量传递的更准确。而舵臂长度较短时,同样转过1°,空行程占的比例就大,意味着舵量传递的误差大。
关于抖舵。个人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舵机检测到的舵臂实际回中位置,始终不能和遥控信号要求的回中位置吻合,从而发生舵机往复循环的调整却始终无法让遥控信号满意。结果就是,抖。
不能吻合的原因:假如把舵机的调整过程看成是一步一步走,每一步的步长都相同,问题就来了,如果一步就跨过了中点,则遥控信号会要求往回走一步,此时又一步跨过了中点......如此往复,开抖。(假如能走半步则此问题就解决了)。
解决途径:1、尽量用足舵机行程,让原来走1°舵量需要舵机走一步,变成走1°舵量需要舵机走两步三步,是不是就把上述的一步变成了半步,问题就解决了。2、适当放大遥控中点信号范围,使左右差一步都是遥控信号允许的,此问题也能解决。

网友A:
个人认为,加长舵臂不单单是为了增加行程,也可以加快响应速度。同样的打舵角度,长臂距离更长!所以舵机参数才有0.08sec/60°这一项。我的想法是舵机应该保证响应速度的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力量,力量足就不会抖。你看举重运动员,举起来的时候哪个收不抖?为什么?因为太重了!如果举轻点肯定不抖!另外有一事不解,我打算入50E看好舵机KST515或者589,偏爱589,因为力气够大,后面用在70E都没问题。问题来了,此舵机如果要使用7.4V或者8.4V电压的话,是不是必须要用到高压电调了?貌似一般电调都是4.8/6V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加长舵臂不单单是为了增加行程,也可以加快响应速度。同样的打舵角度,长臂距离更长!所以舵机参 ...

这个问题嘛……就不要用电调的udec了,可以用外置dec,大电流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嘛……就不要用电调的udec了,可以用外置dec,大电流的那种!

外置当然可以,不过增加重量个花费!

楼主:
看来2、3、4楼朋友的做法与我几乎一致。
关于舵角,我也认为有很大影响。舵角过短的话,由于行程虚位造成的舵面误差大,最容易体现在舵面回中误差上。
顺便说些实用例子,低端数字舵机我还是用过的,用过银燕9克的,垃圾,容易抖舵,扔了。HITEC 5495BH经济型数字舵机我有四个,在三架3D机上用过,7.4V供电,从未抖舵,只是个别时候舵机在中立位会一直“唧唧。。。。。。”的响,虚位在飞行中几乎体现不出来,遗憾的是速度低,不用高压高速舵机不知道到底用起来效果有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加长舵臂不单单是为了增加行程,也可以加快响应速度。同样的打舵角度,长臂距离更长!所以舵机参 ...

我是跟着本地高手宇果学习,买的可调输出电压的好赢铂金100A V3电调,给5495舵机用7.4V供电。据说KST的抖舵很普遍,现在宇果等着DEKO新出的的中型舵机,到手测试了以后再说。耍个3D机就是舵机贵啊!就算30E用个好舵机几乎是120~200块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跟着本地高手宇果学习,买的可调输出电压的好赢铂金100A V3电调,给5495舵机用7.4V供电。据说KST的抖 ...

按理说,直升机的3D动作剧烈程度绝对比固定翼厉害得多的多,KST应该能够胜任才对。或许是中立点需要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直升机的3D动作剧烈程度绝对比固定翼厉害得多的多,KST应该能够胜任才对。或许是中立点需要调试 ...

不知道了,有的抖舵据介绍纯粹就是电位器之类的零件质量问题,我也没玩过电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