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随机抽动,请会看飞行日志LOG的朋友帮帮忙!附日志

楼主(2015-11-03):
APM随机偶尔抽动,请了解的朋友帮帮忙!主要是飞自稳和定高的时候很明显,定点就好象没问题。

先交代一下我的情况:
刚开始的时候是朗宇A2212 + 六通道富斯i6硬棒APM,经常往上窜,很不稳定。后来做好APM减震以后就好多了,虽然减震并不完美,不过勉强在标准之内。总的来说还可以,几个起降偶尔才抽一两下。

    因为玩航拍,通道不够用升级乐迪AT9。自从换了乐迪AT9+R9D以后,发现每次起降都会抽动两三下。就是Roll方向偶尔侧一侧,偶尔YAW转几度。

    最近为了增加续航和拉力,升级了动力,抽动更明显了。很随机,偶尔拱一下,有时连续几下,幅度不大,像人打嗝一样。又加强了一下APM的减震,APM的震动在1左右,比较满意,但是抽动依旧。

    总结过来 :之前用富斯i6,这个问题并不明显,估计和飞控无关,后来电机,电调,桨,机架都换过了,在室内,空旷的郊外都试过,问题依旧,好郁闷!然后开始怀疑是接收机的问题了。

    接着就看到了这贴子,“scfox : 求助APM飞控随机抽搐的问题.”,贴子的结论就是华科尔rx1002接收机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0122&extra=&page=1

    贴子提到用飞行日志LOG来判断接收机的工作状态。通过Yaw in和Roll in来判断接收机有无发出错误的信号:
        YawIn:操作者试图操作飞机转向的速度。
        Yaw:飞机实际角度。
        NavYaw:飞控试图将飞机保持在什么角度上。
        很明显, 你的log说明飞控接收到了转向的命令。YawIn就是操作者输入。
        如果是飞控自己控制的转向,是NavYaw先变,然后Yaw跟着变。

    遗憾的是我找不到Yaw in和Roll in的记录,我的APM固件是3.2.1。好象和贴主的不一样,Default+IMU和Default+Motors都没有找到Yaw in和Roll in。请懂的朋友帮忙看看我的飞行日志,看看问题在哪里,是传说中的跳舵吗?

    含泪感激不尽!

我的飞行日志:百度云附件:Default+IMU LOG.rar
              百度云附件:Default+Motors LOG.rar

同时希望懂3.2.1日志的朋友说说日志内容的意思,谢谢!

ATT : 姿态信息
  BARO :
CTUN : 油门和高度信息
CURR : 以10HZ频率记录电流和主板电压信息
DU32 : 数据类型:有符号32位整数或无符号32位整数
EV : 事件的编号
FMT :
GPS : GPS
  IMU : 加速度计和气压信息
MODE :
MSG :
PARM :
PM : 性能监测

RAD :
RCOU :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好人一生平按!好人一生平按!好人一生平按!

网友:
LOG_BITMASK 设置 2046 = Default + RCIN + IMU + Motors

网友A:
乐迪at9和apm好像不匹配我的也是抽搐后来换了pix好了

网友B:
看沦坛用apm pix 出乱子的多是华的乐迪的系统,我用F从没问题,换控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at9和apm好像不匹配我的也是抽搐后来换了pix好了

解决的方法就是不断换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沦坛用apm pix 出乱子的多是华的乐迪的系统,我用F从没问题,换控节奏

解决的方法就是不断烧钱吗?已经是3号机了,难道要4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的方法就是不断烧钱吗?已经是3号机了,难道要4号?

也许我人品不错,玩了2个apm 1个pix 设定好便能爽飞,没出过什么问题,兼成按步就班,用心去干每一步,别大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我人品不错,玩了2个apm 1个pix 设定好便能爽飞,没出过什么问题,兼成按步就班,用心去干每一步,别大意
...

其实wiki官网上面有说过:    在roll或者pitch方向偶尔会抽搐。 通常这个是由于接收机被干扰(例如FPV设备离接收机太近)或者电调的问题(可能通过校准电调得到解决)。

网友C:
看起来你整个的姿态跟随都不是很好啊,一直有晃动,你的pid也很小,是不是自动调参的结果?另外在这期间你是否有动摇杆?期待值改变是你手动还是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你整个的姿态跟随都不是很好啊,一直有晃动,你的pid也很小,是不是自动调参的结果?另外在这期间你 ...

自动调参,在家里飞有手动调整。pid应该如何调整?

网友D:
如果震动不是很大得话有抽搐,应当先确认集体校准过电调。另外接收机发射机的干扰也要注意。我之前遇到过垂直方向上的抽搐原因是因为我的FS9接收机天线打断过勉强用发现跳舵的厉害。LZ可以看看LOG里面的RCINput看看数值会不会有波动  在没有动摇杆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震动不是很大得话有抽搐,应当先确认集体校准过电调。另外接收机发射机的干扰也要注意。我之前遇到过垂 ...

是的,现在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在垂直方向调,现在怀疑是不是接受机离动力电线太近了受到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在垂直方向调,现在怀疑是不是接受机离动力电线太近了受到干扰。

看RCin 是有小脉冲出现; 应当不会很大的引响, 我都是用433, 这个现象普遍,
反倒是rate_P_D 偏大了,可以减小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在垂直方向调,现在怀疑是不是接受机离动力电线太近了受到干扰。

这样看看有无改善, 如果没有:
1。离地高点3m左右自稳飞,bitmask log纪录全开,之前飞太低了。
2。报机架动力状况,贴LO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看有无改善, 如果没有:
1。离地高点3m左右自稳飞,bitmask log纪录全开,之前飞太低了。
2。 ...

解锁,油门在起飞的临界位置,自稳原地不起飞,不动摇杆两三分钟。

看日志显示RCIN C1、C2、C4号通道,有明显的杂波,
C3号通道有一个尖谷,RCOU也反映的C3尖谷,两个小峰是飞机快起飞了收了一点油门。

我的接收机绑在金属上(合金机架),靠近动力电源线。
天线绑在碳管上(我知道碳管是导体),天线头尽量远离机身了

有问题x3个:
    1、能说明接收机受到干扰吗?
    2、用铝膜包住电源线和接收机有帮助吗?
    3、导体除了遮挡反射无线信号以外,会传递干扰吗?
百度云附件:2015-11-04 12-21-50 NearlyALL 默认PID 原地不起飞.lo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看有无改善, 如果没有:
1。离地高点3m左右自稳飞,bitmask log纪录全开,之前飞太低了。
2。 ...

解锁,油门在起飞的临界位置,自稳原地不起飞,不动摇杆两三分钟。

看日志显示RCIN C1、C2、C4号通道,有明显的杂波,
C3号通道有一个尖谷,RCOU也反映的C3尖谷,两个小峰是飞机快起飞了收了一点油门。

我的接收机绑在金属上(合金机架),靠近动力电源线。
天线绑在碳管上(我知道碳管是导体),天线头尽量远离机身了

有问题x3个:
    1、能说明接收机受到干扰吗?
    2、用铝膜包住电源线和接收机有帮助吗?
    3、导体除了遮挡反射无线信号以外,会传递干扰吗?

网友F:
换pixhawk吧。apm现在不再更新了。添加不了新的功能进去。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pixhawk吧。apm现在不再更新了。添加不了新的功能进去。悲剧。

如果要不断换,直接换大疆好了,换了pix也肯能有其他的问题啊,已经不断换到3号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解锁,油门在起飞的临界位置,自稳原地不起飞,不动摇杆两三分钟。

看日志显示RCIN C1、C2、C4号通道 ...

RCin 波纹是有异常, 去借一套收发再排错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RCin 波纹是有异常, 去借一套收发再排错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受到干扰.

苦逼的是我身边没朋友玩航模的。

网友:
看C1C2C4的中立点相差不小,这个質量真不怎样,換个接收试试

楼主:
坚持到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坚持到解决问题!

支持你

楼主:
我发现乐迪AT9 + R9D有跳驼!

网友G:
我都是用AT9+APM,在干扰下都试过无故抽动!严重时连无头模式都乱方向,差点引致炸机,所以现在取消了所有恣态下的无头模式了!

网友:
同一地点,试过三百多米便失控,有时可直奔一千米!个人感觉AT9 抗干扰能力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用AT9+APM,在干扰下都试过无故抽动!严重时连无头模式都乱方向,差点引致炸机,所以现在取消了所有 ...

无头模式我是专门用一个通道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