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有返航降落的功能设置

楼主(2015-11-03):
飞机使用了GPS   已设置过自动返航降落  在外测试此功能  飞出一段距离 关闭遥控电源 飞机就在原地悬停了 并没有像说明书上描述的“信号丢失3秒 返航准备就绪” 进行返航。而且悬停也很奇怪 不降反而上升  有能协助解答此问题的吗

网友A:
记录返航点了么,遥控器设置对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录返航点了么,遥控器设置对了嘛

恩,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

可能距离太近,我这边好几次飞到失控。自己回来。

网友C:
遥控设置了失控保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设置了失控保护么……

设置了

网友:
看看调参里面的失控保护 是否在关闭遥控器的时候 滑块会自动滑到失控保护的位置上如果是的话  那么检查失控保护选项 是否选择 失控时自动返航

网友:
高度和距离是多少 太低它会自动上升到20米高度再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