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问题

楼主(2015-11-03):
新入一台地平线180,刚玩了几次就发现动力输出很不稳定,动力明显偏弱!而且半油多一点电调就红灯常亮,提示是全油门状态了!但是动力很弱,而且加大螺距后掉转很严重!现在飞机一般就缓慢飞到1~2米就不行了!但是放几天又能恢复暴力的动力,求解决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论坛容易水表 伙伴不知道吗?
86860三零七,怎么来就不用告诉你了吧?

网友A:
30一档,70一档,100一档把,凤凰这个定速和油门曲线无关,类似通道的行程到了就行。。。一般都要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一档,70一档,100一档把,凤凰这个定速和油门曲线无关,类似通道的行程到了就行。。。一般都要调整一下
...

谢谢你的指导,现在按这样设置已经能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