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远 hcp100s

楼主(2015-11-03):
最近我的驰远 hcp100s 主电机和尾电机转速变得很慢很慢,有时会停下来 ,把主电机插在其它飞机上 转速正常 ,尾电机重新绕过,尾电机之前几天转速正常,后来在转动的时候用排针电显器测了下电压 ,就是在充电插口那头测了下电压 另一头没头拔,主电机微微发热了我立刻把电显器拔下来 ,两个电机转速就慢了. 三个舵机正常工作 ,主板和电调没有发现烧掉的 ,也没闻到刺鼻味道 ,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论坛有知道的帮我解答,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是我弃玩小电直的原因之一,经常有莫名问题而且无能为力,DIY四轴才是通过自身解决问题的玩法

网友B:
肯定是电调这部分问题啊。首先测量到电调的控制电压,也就是主尾电机信号。是否和你遥控一起动作增减。增加到最大是否是正常的顶峰信号电压。供电部分因为接收板和电调板是直焊的,测供电接入后空载供电8V是否下降厉害。。。
换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弃玩小电直的原因之一,经常有莫名问题而且无能为力,DIY四轴才是通过自身解决问题的玩法

DIY四轴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电调这部分问题啊。首先测量到电调的控制电压,也就是主尾电机信号。是否和你遥控一起动作增减。增加 ...

可能是电调出问题了,电机在其他飞机上试了是正常的,无刷三根线测哪两根 ,我没有仪器

网友:
算不上高手,只是另一种玩法,玩久了最多算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