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天行者,1.6米的,处女飞,真稳

楼主(2015-11-03):
翼展1.6m,2216电机,2块3s 2200压头,真稳,首飞基本不用微调,可以脱控了。

网友:
飞机赞一个!

网友:
目测飞的很慢,这翅膀阻力太大了

网友:
真棒,那飞场不是为你这架飞机专修的吧?

网友:
哦,是跑道,呵呵,呵呵。。。。。。

网友:
有几个问题,第一,机翼上面黑色是固定对插得么,什么原理,第二,垂尾怎么固定在一跟碳管上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DIY,赞一个

网友:
能不能发点细节图。如11楼说的问题。像自己仿一架。

网友:
这个翼展是1.8米的.

3块60CM的机翼组成. 机翼是一体的,不能拆,没有做成对插的. 对插的强度有点不够.

机翼是用螺丝固定是机身上的.机身上有2块长条层板,先固定在机身上长条层板上有4颗反抓螺母.用来固定机翼的.
机身内部预装了一块层板,层板上也有装有4颗反抓螺母.
预装时螺丝孔的位置要计算准确. 不然机身合起来后.螺丝孔不对就装不上去.

尾翼就是用热熔胶固定在碳杆上的.  安装时要用水平尺量一下. 尾翼有的2层KT板.  3根碳杆加强.自已切的.

网友:
瑞风机头,我有两个

网友A:
感觉好牛逼的样子啊·····························

网友B:
大飘飘,这种飞起来确实很悠闲。

网友B:
这做工,真不错。

网友C:
机翼是买的 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翼是买的 还是自己做的
机翼,机头都买的. 机尾是自已做的

网友E:
牛人一个~膜拜学习

网友F:
这飞机之前有看过,类似大号好小子飘飘机,没想到被楼主改天行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