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桨之间的间隙有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11-03):
在四轴机架上,两桨之间的间隙有没有什么要求?
比如两桨的间隙最少要离多少距离。

网友:
同问,距离只有2cm的话,影响大吗?

网友:
我觉得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可能会影响一些效率,但是但是。。。实际用的时候,即便是桨炸了,你也会扳直了继续用,一切以实际为准。

一般250上6寸

网友A:
2cm一般够了吧,按理说根桨的直径也有关,但是一般不打架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航拍没云台怕抖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m一般够了吧,按理说根桨的直径也有关,但是一般不打架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航拍没云台怕抖的除外。

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