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700-V2,十字盘调平后,打螺距时升级舵不平~~

楼主(2015-11-03):
开始是MB陀螺仪,设置了140度1:1,。在设置集体螺距的时候。推螺距摇杆。发现升级舵机球头在最大正螺距和最大负螺距都是最高和最低,控是14SG。十字盘类型选择的是H-1。鼓捣了半天,没有改善。还在MB自定义里面也设置过135又换K8试了下。
K8陀螺仪里面设置了135度,2、3舵机位舵机分别设置距离为141.141.也和MB一样的发现升级舵机球头在最大正螺距和最大负螺距都是最高和最低。距离100:100也是一样的情况,没有改善。舵机是才从正常服役的550L上面取下来的。。求专家。。。。安装都是按说明书安装的。拉杆都是固定的。没动过

网友:
看14SG里面是不是动力升降舵及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