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 pro版本云台回中的问题....大疆和懂的朋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5-11-03):
前日又提回的精灵4K版.....回家校准指南针时无意中发现当水平完成旋转,再将机头朝下旋转360度后放回地面,发现镜头自己向下倾斜了大约10多度,当时没在意,用遥控器将镜头抬起至水平。
昨天又发现同样的问题,且APP中云台位置点也会随之向下2小格,我用遥控器将镜头抬起水平后,特地将机头90度向下,再放回至地面,镜头依旧会向下一个角度,而不会恢复水平,接连几次都如此,用云台校准,镜头马上回复水平,重复以上动作,问题依旧,
请问这是正常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开机云台自检后,它会偏移一个比较大的角度然后再慢慢的回到中位,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正常情况下是自检后云台会以一个很小的角度“咔”的一下跳动到中心位置。是干扰?我之前买的那个4k,以上两个问题好像都没发现!
求指教!谢谢!

网友:
想问下x5的成像效果比x3要好多少呀

网友A:
我的adv也是,个人认为是在飞机直立时恢复水平时云台有个短时重新平衡的过程然后产生的偏差。
在app里面也显示了偏离了2格,这就说明飞控知道云台不在初始位置。我觉得没什么影响。还有不知道lz发现没,启动电机的时候云台会左偏一下然后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dv也是,个人认为是在飞机直立时恢复水平时云台有个短时重新平衡的过程然后产生的偏差。
在app里面也 ...

您是说偏移一下回中是吗?就是说云台自检完成后 云台会定在那里不动 然后大约几秒后云台会突然偏移一个角度 然后在很缓慢的回中是吗???
还是说自检完成几秒后云台会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咔”的一下就回中了?
我的云台大部分情况下,大约《70%吧》自检后是第二种回中方式  但是有一部分情况是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dv也是,个人认为是在飞机直立时恢复水平时云台有个短时重新平衡的过程然后产生的偏差。
在app里面也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启动电机时...方向操纵杆是要向内或向外拉到底,那么镜头当然会动了!!不信你启动完电机在试试左右摆动一下左操纵杆,如果你改了日本手那么你就摆动右边啦!

网友B:
还有,如果你是朝北放机器。通电后云台不是正中间的,会偏,然后慢慢回中!如果朝着正北,就不会,如果正北偏一点点,就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偏移一下回中是吗?就是说云台自检完成后 云台会定在那里不动 然后大约几秒后云台会突然偏移一个角 ...

我的是咔一声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启动电机时...方向操纵杆是要向内或向外拉到底,那么镜头当然会动了!!不信你 ...

我说的是yaw轴哈,不是pitch轴,而且拍摄模式选fpv模式,扳杆云台是不会动的。我又问了我一哥们儿,他也有我所说的全部问题,猜测是固件问题,现在又出来了新固件,刷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如果你是朝北放机器。通电后云台不是正中间的,会偏,然后慢慢回中!如果朝着正北,就不会,如果正北 ...

还有这讲究???那么通电后云台便宜一个角度然后慢慢回中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讲究???那么通电后云台便宜一个角度然后慢慢回中是这个原因啊???

你试试,反正朝北放出现这个原因的是固件问题。其他云台会自检后会对着正北如果你机器放的向北但又不是正北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离开正北的方位大了,比如超过30度左右。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反正朝北放出现这个原因的是固件问题。其他云台会自检后会对着正北如果你机器放的向北但又不是正 ...

用iphone的指南针..红色箭头指向就是北边,然后把机头也朝向这个方向是吧?

网友C:
如果矫正了imu也无效的话就返厂吧,有个轴肯定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矫正了imu也无效的话就返厂吧,有个轴肯定弯了

不懂装懂!你小子有点在乱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iphone的指南针..红色箭头指向就是北边,然后把机头也朝向这个方向是吧?

恩,我是用iphone指南针的。如果向北云台慢慢回中。这个不是机器问题,是固件问题。其他方向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装懂!你小子有点在乱说了!

看吧

楼主:
看什么呀???

网友D:
自检的时候有没有异响,如果有就是云台电机的问题,或者每次用APP微调吧!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检的时候有没有异响,如果有就是云台电机的问题,或者每次用APP微调吧!麻烦点

什么样的声响算异响呢?自检完成镜头会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回中,这个时候回轻微的咔的一声,

网友E:
我的4K版在地面上测试,距离金属近的时候云台自己会摇头再回中,楼主看看是不是干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4K版在地面上测试,距离金属近的时候云台自己会摇头再回中,楼主看看是不是干扰的原因

这个问题和干扰以及磁场有一定关系的!!
另外您将镜头向下..再平放地面..你的镜头会向下倾斜吗?

楼主:
这是针对云台垂直方向校准指南针或者大角度镜头向下再恢复水平造成镜头自动向下倾斜角度问题后,大疆官方加入了这一个问题说明,但是这里要说一下,大疆针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也很积极,这里必须赞一下,一开始称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就让我马上寄回大疆或者通知经销商,我告诉他们说,经销商得到这个现象后也测试过说有这个现象,我告诉大疆让他们自己先试一下,结果他们一试都有这问题。因为当时是周六,所以电话通知我说要周一等工程师上班后处理这问题....周一晚上大约7点接到大疆电话,告诉我说,工程师说这个不是问题,当初就是这么设计,也和固件无关,并且刚刚发了邮件给我,在问题说明一栏内增加了一项这个说明。

这是邮件中他们的截图 。
难道大疆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说这是BUG,而大疆告诉我这不是BUG...那是为什么呢??
这部分在官网中能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