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条碳纤船~感觉好薄啊~大家的船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2015-11-03):
买了条碳纤船~感觉好薄啊~大家的船是不是也这样的?以前没有玩过!

网友:
正常的,你买玻纤软塌塌就知道哪个好了

网友:
碳船感觉还是没有混纺的好啊。。碳扛拉不扛碰,硬度高。。芳纶韧性好。。两者结合确实不错。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A:
貌似一层碳纤维布 你需要在安装电机的位置上加强一下 要好点

网友:
碳纤硬度高点,所以会做的比玻纤薄

网友:
原配的盖子也是碳纤维的吗?

网友:
可以自己加强一下吧?

网友:
都是这样的一层碳布

网友:
同样强度下,越薄越轻,重量是关键,懂了吗

网友(2015-12-27):
捡到宝贝了

网友:
一般都是加一层,要全部用碳纤布做的话成本贵很多,那样就基本不透光了

网友:
赶紧去把所有的船照一遍,好在都不透光。

网友(2016-07-03):
不会是启达模型的壳子吧!

网友:
这样的碳纤维就叫装饰碳纤,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卖贵点,说直白一点你被忽悠了

网友:
多厚 我的玻璃纤维汽油艇2mm的 硬度韧性都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一层碳纤维布 你需要在安装电机的位置上加强一下 要好点

求推荐一款新手船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