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桨比普通的消耗电流要大一些吗?

楼主(2015-11-03):
2406+3S+6040

普通尖头的用15A正好,不知道平头的话会不会不够,另外平头是不是升力更大?3S电池有必要用平的吗

网友A:
普通尖头的用15A正好是指的什么,上述配置下满油门时的电流?,没有总重量数据不好说这个结论准不准,一般来说同样规格的桨,平头桨提供的拉力会大于尖头桨,大多少?个人估计至少10%吧
有没有必要用平头桨取决于你的动力需求,用了就暴力些,当然要确认电机电调能适应换桨后的电流变化。

网友:
平头迎风面大,同尺寸肯定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尖头的用15A正好是指的什么,上述配置下满油门时的电流?,没有总重量数据不好说这个结论准不准,一般 ...

看电机参数 80%油门10A.100%油门15A

所以选15A电调。但估计测试的是尖头的吧,就是问这样的情况下上平头还是15A是否有风险

网友:
这样看来换了平头桨满油门电流会超标,估计满油门长时间(10秒以上)持续会有烧电调的危险,可以短暂满油门试一下,然后测下电机电调温度是不是超高;不过倒是觉得平时飞行中不太容易遇到长时间满油门的情形。

网友: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看老外很多用平头桨。我觉得换了电流肯定会增大 拉力也会增大 但增大多少不知道,还有就是效率估计会下降,飞行时间会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