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钱--摄像图传一体

楼主(2015-11-03):
其实嘿简单。
材料:微型摄像头一个、200mw微型图传一个、喝过的饮料易拉罐铁皮一张。
制作:图一张。取下摄像头原固定螺丝,把铁皮放后面并用原螺丝固定。图传的散热片与铁皮用四个焊点焊接。连接线路(其实可以把摄像头原来的线去掉重焊的,我偷懒了)。

好处:(1)一体化,好安装。(2)铁皮做支架,同时可以为图传散热。

网友A:
一炸鸡倒扣的话sma座那位置就断了

网友:
死得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炸鸡倒扣的话sma座那位置就断了

说得有理,改了一下,倒扣不会断座子了。

网友:
除非不炸,要不然。。。。

网友:
目测机臂末端也会断!

网友:
其实炸坏是迟早的事,自己玩的开心就行

网友:
LZ不是水平很高就是个超级菜鸟。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担心,以前主飞3D汽油固定翼和大一点的四轴,直升机也玩过,小四轴穿越算是超级菜鸟吧。
这个机机很轻,飞行重量只有不到250g,小炸N次,除了桨断了几根、脚脚折了一次,其它也没见哪儿炸坏。
现在只有一个安全隐患:正面直接撞墙,摄像头可能受损。飞行中小心一点即可。

网友:
楼主你的座子是怎么焊下来的

网友:
另外  楼主你的摄像头是不是90多的 ,我偷偷告诉你哦,  其实效果和我30的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