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F450

楼主(2015-11-03):
配置郎宇2212 980KV,好盈天行者30A电调,1047桨,起飞后往左偏航,怎么解决啊哥们吗帮帮忙,都校准了

网友:
QQ飞控调试视频百度有很多,可以去翻翻看。
我的F450以前起飞后往右偏,我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和飞控,校准了一下陀螺仪,就正常了,我的飞控是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