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行日志LOG哪里记录遥控信号输入和输出到电调的信号的?

楼主(2015-11-03):
apm飞行日志LOG哪里记录遥控信号输入和输出到电调的信号的?

飞行日志里面选 Default + Motors 后有一个RCOU的项目,不知道是不是APM输出到电调的信号,官网是这样写的: (不会看)

    RCOUT (pwm output to individual RC outputs): RC1, RC2, etc : pwm command sent from flight controller to the esc/motor/RC output

http://planner.ardupilot.com/wik ... in-mission-planner/

如果是APM输出到电调的信号那么,遥控接收机的信号到APM的输入信号在哪里看?

上图有几个明显的尖峰,飞机就是在那里抽动的。到底关不关接收机的问题呢?抽动的根源在哪里?

具体的情况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0740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看RC一lN,看ATT>DesROLL也行,RC一lN要设定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RC一lN,看ATT>DesROLL也行,RC一lN要设定才有

怎样设定Roll-In输出啊?我的目的是想确定一下,接收机向APM输出的信号有无干扰。APM向电调发送的信号有尖峰,看看是不是由接收机发出的。DesRoll (预期横滚角度 )和 Roll-In 有什么区别啊?

DesRoll可以看作是接收机发出的信号吗?

网友:
DesRoll 意指飞手所祈望的姿态,Roll 是机子实在姿态,所以DesRoll也可视作roll的输入,若当时飞手没打干,但desroll有不正常输入,roll便有不正确输出.大致就这样,很深奥,我理解也不是很全面

楼主:
坚持,坚持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