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A4-1植保无人机 植保机 喷药机 四旋翼飞行器 为农业起飞

楼主(2015-11-03):
汇星海最新研发的植保无人机,操作简单,故障低,安全性高。具有自助起飞功能,电压过低时,有自动报警功能。作业时,可设定作业高度,飞行速度以及 药剂喷洒量。可节省水90%,节省农业使用量50%,防治效率是地面机具防治效率的5到7倍,一架飞机每天可喷洒300-500亩。可广泛应用于棉田、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及农药喷施,真正实现了专业化、高效率、成本低的无人机植保目标,是业内最先进的无人机植保方案。

A4-1四旋翼无人机性能指标注:
标准配置:飞行平台,动力系统,操作系统,智能施药系统 ;
动力系统:电池*2:6S,10000mAh;
电机*4:8020KV100
螺旋桨*4:Foxtech Supreme 2880碳纤维桨
电调*4:Foxtech Multipal-HV 80A 防水电调
操作系统:遥控器
施药系统:药箱(10L)*1
离心式喷雾系统*4
增压泵*1
?from=y1.7-1.2

网友:
载重太小,实用性有待考证

网友:
淘宝货水平

网友A:
噱头,十足的噱头,1架这种机器一天我看连2亩地都吃力,还300亩,骗城里人可以,骗不了农民伯伯的。一桶肩背的农药喷洒起50几几斤,才能喷几亩地,这个四轴能再重多少?除非是油动的,就算能载重10斤,不用算了吧,你搞100架我看一天也搞不玩200亩。
杀虫的农药不能省的,量不够,虫不死透,到时候又得返工就惨了。

网友:
植保电动四轴无人机 考虑到成本问题 目前技术还不现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噱头,十足的噱头,1架这种机器一天我看连2亩地都吃力,还300亩,骗城里人可以,骗不了农民伯伯的。一桶肩 ...

请自行学习 不要瞎喷 我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药用量太大 造成残留大 病虫抗药性快速增强 目前主要推广微量喷洒技术 尽快达到国际比较先进的农药实用技术 按照目前国家的指导方案 要达到农药亩用量不超过25ml 喷洒用量在每亩0.5l的目标 所以 科技是在进步的 不要用老眼光看新世界 再说 飞机喷洒在日本使用多年 以日本人的严谨 他们会做这种傻事 搞这种噱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自行学习 不要瞎喷 我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药用量太大 造成残留大 病虫抗药性快速增强 目前主要推广微量 ...

      农药用量太大 造成残留大是事实,微量我还是不太明白,除非改进农药品种。1现实情况是---比如今天来虫了,药量不够得话,杀不完全,或者是药效3-4天就失效了,导致害虫频繁来袭,怎么控制?
      还有一个实际问题2:喷药对于待在叶面上端的害虫是有杀灭效果的,但是待在叶面下端害虫的杀除效果就大打折扣了,所以现实情况是农民伯伯拉管子用泵从下往上喷洒。
当然无人机喷药对低矮作物比如水稻,高粱等是有实际作用的,但是对于很多果树稍微高一点的就意义不大了。局限性很大。

我这里是砂糖橘和蜜橘的产地,本来也想用飞机搞杀虫作业,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只有靠人来搞,等待机器人吧!有什么好点子可以提提,谢谢,理论上可行我会行动的。

网友:
楼上,果树类使用啥多轴机机这些是不现实的,果子成熟前的虫害集中在树叶的下面,春季的蚜虫类集中在嫩芽,果子成熟后集中在果实;
撒药是需要根据不同的虫害类型采用不同的喷洒方向,药量也不同;
用四轴给果树撒药?没屁用的。
用履带类的无人车或遥控车,配合可升降 回转 偏移的机械臂撒药,还是比较现实的。

楼主:
统一回复吧   这款植保机是搭载10L的药 喷洒,而且经过半年的测试,目前已经成熟,个人觉得植保机的载重不是衡量植保机好坏的一个标准 ,而是看植保机雾化效率如果 喷洒是否均匀 还有飞行器性能等等诸多因素。至于一天可以喷300亩地 使我们经过实际的喷洒时间和作业面积 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噱头,十足的噱头,1架这种机器一天我看连2亩地都吃力,还300亩,骗城里人可以,骗不了农民伯伯的。一桶肩 ...

不懂就不要乱说。不要瞎喷,

网友:
就是个淘宝拼装货的水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噱头,十足的噱头,1架这种机器一天我看连2亩地都吃力,还300亩,骗城里人可以,骗不了农民伯伯的。一桶肩 ...

这兄弟少将是顶帖顶来的吧。农药讲雾化,粘附,渗透,单位面积靶标着药率的。不要总拿传统的人喷同飞防对比。
另外,楼主的机器就不要在这打广告了。真的是淘宝的层次,论坛高手太多了。我就问几个,雾化颗粒多大,什么喷头,流量多少,沉降渗透有没有做过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兄弟少将是顶帖顶来的吧。农药讲雾化,粘附,渗透,单位面积靶标着药率的。不要总拿传统的人喷同飞防对 ...

雾化颗粒  渗透,单位面积靶标着药率的 这些都有做过测试,有需要更进一步了解 可以加我详聊

网友:
多旋翼植保机怎么会喷不了两亩地?虽然电池技术仍然是个问题,但是喷农药是很快的,加上喷头喷出来的是雾化的药,你们以为是传统的手压肩背式的?效率很高,是因为喷头和旋翼的向下的气流作用,的确非常省水省药省时间。一亩地2分来种你我会骗你?虽然是同行,但是我不会乱诋毁人家。

网友:
diy水平 , 这样的设计 拿来忽悠外行可以。 会说两句英语就跟国际接轨了

网友:
是呀,为什么要讲不伦不类英文呢。这样觉得高大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