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的叛逆飞翼翼展可以放大到1.2米吗

楼主(2015-11-03):
我想把叛逆飞翼放大到1米2翼展,后推,动力用2212电机,1045桨可以吗?

网友A:
没问题,几乎没大多少。动力应该够。

2212 KV1400,8x6桨就行了。1045桨KV得很低才行。。。

这个配置推力大概是800G多,应该足够了,起飞需要一些技巧

网友B:
估计要配重,否则压不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几乎没大多少。动力应该够。

2212 KV1400,8x6桨就行了。1045桨KV得很低才行。。。

以前飞纸飞机2212 KV1400,用8060桨,电机发热比1045桨还要大。

由于刚刚入魔,飞的都是自己做的慢速机,所以用大桨和小螺距提高效率,不知这样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配重,否则压不住头

按比例放大,重心好象不变?如果重心不变,设备的百分比位置应该不变吧?自己一头雾水,还请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飞纸飞机2212 KV1400,用8060桨,电机发热比1045桨还要大。

由于刚刚入魔,飞的都是自己做的慢速 ...

“以前飞纸飞机2212 KV1400,用8060桨,电机发热比1045桨还要大。”

不明白为什么,按理来说是相反的

网友C:
放大到1.2米没问题,FT有款布伦特飞翼就是1.2米,不过不是直接放大的,而是用1米飞翼改装的,两片机翼中间加了一段0.2米横向机翼,做的时候带点上反角的话会稳定很多。

8060桨发热大是对的,因为螺距大,用8040的发热就会小很多,速度也会慢很多,1045桨可能需要切掉一部分副翼。这款飞翼升力比较大,速度太快了抬头很厉害,需要大幅推杆压头。

另外,如果不上FPV的话,2212电机对FT飞翼来讲太大了,基本很难用到一半以上的油门,后推的话前面要配重很多才能压住头,换小电机应该会更好

效率问题其实不用太担心,1.2米的FT飞翼用一块3S 2200电池慢慢飞能续航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到1.2米没问题,FT有款布伦特飞翼就是1.2米,不过不是直接放大的,而是用1米飞翼改装的,两片机翼中间 ...

感谢魔友回复指教,飞熟了以后肯定要上FPV,之所以选飞翼是因为有人说飞翼方便携带,可快可慢,将来上了FPV就可以快速飞到目标上空,并且有足够电力保证滞空时间。
不过看大家说飞翼安定性不如常规布局的机好,不知加大翼展到1.6米和5-8°的上反角可以改善多少,我不想把翼载荷加高,怕会给我这个入魔2个月的新人带来操控,动力及续航上的一大堆问题,过几天就做一架炸炸看怎样。

楼主:
花了半天时间做了一架,空机加上2个9克舵机重225克,翼展1.1米,加上2212电机,2200电池,电调和接受等设备,总重515克,改天飞一下试试。

网友(2020-05-31):
新手,请问下飞翼只有两个附翼怎么设置遥控器啊?我的是基础版m6c控

网友(2022-10-09):
FT叛逆飞翼有一个官方的FPV变种机型——布伦特飞翼,翼展1.2米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7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