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慰,求指导

楼主(2015-11-03):
本人新入塞斯纳182按教程组装好飞三次炸三次,推油门推升降飞机起飞了可是刚飞两三米高就自动左盘旋了,炸下来换了桨再飞是就一直推升降舵不放飞机就杨头立起来了。感觉想飞高些都不行。谁告诉我正确的起飞操作。升降舵是起飞后就归位还是一直推着。左盘旋是啥情况?因为还没找到身边有玩航模的朋友所以都是单练。望朋友指导。我儿子五岁带他去飞的时候都对我没信心了,嘱咐我别把飞机摔坏了。

网友A:
先练模拟器,飞机调整好!起飞前检查舵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B:
首先推升降舵是个什么意思,其次飞机飞行是需要速度的,动力不足仰角大是会失速的

网友C:
塞斯纳182,典型的容易头轻的机型。

调机要点是用双手食指托起机翼,指尖在重心上(看说明书,或者就是机翼前缘1/3)。能拖起来就是重心刚好

重心只许靠前,不许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练模拟器,飞机调整好!起飞前检查舵方向是否正确!

各舵面都正确,模拟器也没少练了。模拟器太好飞了。真机没有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推升降舵是个什么意思,其次飞机飞行是需要速度的,动力不足仰角大是会失速的

往左盘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斯纳182,典型的容易头轻的机型。

调机要点是用双手食指托起机翼,指尖在重心上(看说明书,或者就是 ...

这个倒是第一次看到。我想飞高些感觉飞不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舵面都正确,模拟器也没少练了。模拟器太好飞了。真机没有反应时间

新手多练模拟器吧,打舵的时候动作小点,舵面角度调小点。

网友:
搂主哪里人?

楼主:
我在内蒙古赤峰市

网友D:
先加大油门 达到一定速度在拉升舵不能一直打升舵  左盘旋如果舵面没问题的话检查电机 塞斯纳需要2度左右的下拉和右拉角(从机尾看)

网友E:
起飞时应该是拉升降操作杆(水平尾翼舵面上翘)。
飞机左旋可能是飞机速度不够,螺旋桨造成的反扭。
飞机飞起来后,应该适当松升降杆(微调调整好的话,可以全松),使飞机保持头略微向上,缓慢爬升,不要着急。

网友:
模拟器也没少练了。模拟器太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加大油门 达到一定速度在拉升舵不能一直打升舵  左盘旋如果舵面没问题的话检查电机 塞斯纳需要2度左右的 ...

下拉角和右拉角没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飞时应该是拉升降操作杆(水平尾翼舵面上翘)。
飞机左旋可能是飞机速度不够,螺旋桨造成的反扭。
飞机 ...

我也一直怀疑我的操作有问题,但我不确定。看来缺少手感

网友F:
放松心情 不要太紧张  然后就是飞机的发动机安装有有一定的右下拉角度 不然飞机就会左盘旋(排除多面不平)还有就是起飞速度可以快一点,离地的时候拉杆不要特别猛,速度够的话 拉一点点杆就可以起飞了(不知道楼主的推杆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设置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松心情 不要太紧张  然后就是飞机的发动机安装有有一定的右下拉角度 不然飞机就会左盘旋(排除多面不平) ...

推杆指的是舵机推杆,就是钢丝,可能是害怕炸鸡的原因不敢跑太远就想让飞机起飞,我起飞时都是带着升降舵滑跑的,看来还是多练习,前天尾巴掉了,机翼也从粘合处开胶了,比直机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杆指的是舵机推杆,就是钢丝,可能是害怕炸鸡的原因不敢跑太远就想让飞机起飞,我起飞时都是带着升降舵 ...

滑跑的时候可以不拉杆,等到一定的距离 速度够了 拉一点 就可以 比较稳得起飞 爬升速率也不会过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拉角和右拉角没太理解

就是电机要向下 向右2度 从机尾看

网友:
电机右拉 推油门 拉升降舵 然后放开平飞 左旋的话副翼向右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第一次看到。我想飞高些感觉飞不高呢

坛子里热心人真多:)    但是抓住要点的人不多。。。

对新手来说,组装成品机在安装好的前提下,只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重心

别的问题,包括右拉角等等,都是次要的,都可以通过遥控器微调校正。

网友:
推升降舵起飞?估计楼主游戏机玩多了,应该拉杆才是上升,推升降杆是下降。不能一直拉杆的,起飞时拉杆,飞起来就要松开了。
还有,楼主用的什么模拟器?模拟器里也不能一直推升降杆吧。

楼主:
我用的凤凰模拟器,模拟器太好飞了,跟真机一点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松心情 不要太紧张  然后就是飞机的发动机安装有有一定的右下拉角度 不然飞机就会左盘旋(排除多面不平) ...

我用的天七控,右手的前后推就是升降舵嘛,起飞时向上推尾水平向上这样就起飞了,向下推就是水平尾翼向下这样应该不是反向了吧

网友G:
是没有调好:1;飞机重心没调好头轻。2:副翼舵面不平衡,应该是你的左侧服役偏高。3:遥控器升降舵设置太大。建议调好后再试。祝再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没有调好:1;飞机重心没调好头轻。2:副翼舵面不平衡,应该是你的左侧服役偏高。3:遥控器升降舵设置太 ...

太先谢谢这位朋友了,副翼舵面目测是平的水平不敢保证,遥控器里现在没有任何设置,我觉得我就是没手感,我飞了三次炸了三次,每次炸完拎着飞机回家,最后一次还可以桨没炸不,尾吧开胶了撞树了

网友:
你遥控器升降反的,下拉是升才对。把你的天7舵角设置一下吧:副翼50左右;升降30;方向40左右(仅供参考)把飞机重心再调好就应该好多了。建议:最好找个魔友来帮你。估计你弄不了。

楼主:
开始我觉得下拉是上升往上推是下降,但是我看模似器里往上推上起飞下推是下降,身边实在是没有模友啊,舵角摆动的动作不太大

网友H:
同楼上说的  地面调试一定要调试好   不能着急飞    着急飞肯定会出问题
我的就是1.4的塞斯纳   没出现过你说的左盘旋的问题   看看舵机连杆有没有固定牢固两边机翼是不是左边的太重了
还有你不会是右手油吧   给油门干涉到了副翼
起飞   大油门之后别打太大的升舵  给点就够  飞起来后就50%-60%油门   调整微调让飞机能平稳飞行  之后就随便飞了
新手自己玩航模  炸是一个过程  别炸坏电装就好了

网友I:
我估计楼主是拼命推升降舵,导致飞机失速,而飞机的推重比又比较低。。。炸鸡了。。。。。
PS:升降舵,一般的说法是“拉”。也就是说遥控器操纵杆往下拉,升降舵上偏。如果你弄反了,在遥控器里面设置一下反向就行了。
注意 在拉杆的时候,飞机的迎角不能太大。。。十几度左右。。否则会失速~!!

网友J:
去找戴氏航空模型教学美国第一遥控模型学校教程。然后去优酷找固定翼安装调试视频,我记得有个人讲的很细,30分钟以上,是中国的男的40岁左右吧。最后就是找个模型群最好是本地的。然后就是模拟联建练习,试飞,炸鸡,修再修再炸,然后就成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第一次看到。我想飞高些感觉飞不高呢

首先,还是要多练模拟器,熟练了,出现什么状况,也能及时调整应对。你甚至都可以把遥控的副翼,方向,升降故意调偏来练习模拟器。
如果电机没有右拉,机身会向左转动。右拉即可,如果还有此现象,把副翼微调,左翼向下一点,右翼向上一点。
我之前练冲浪者X8,基本成功。买了塞斯纳,知道不太好飞,安装,练习都做了大量准备。上周日首飞,头一个起降成功,飞了10圈,很兴奋。后面3个起降,全部炸鸡,大头冲下直线坠落。可能是抬头过大,导致失速。准备下次把放置主机翼的后平台稍微垫高点,减小迎角,同时再把电机稍微下拉2度。
你是赤峰的?国庆节去游克什克腾,带了冲浪者去,进到桦木沟公园,里面有个类似闲置跑道的大空间,想放飞,可惜那几天全在刮大风,未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找戴氏航空模型教学美国第一遥控模型学校教程。然后去优酷找固定翼安装调试视频,我记得有个人讲的很细, ...

谢谢很祥细,我觉得重点是炸了再修,修完再炸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还是要多练模拟器,熟练了,出现什么状况,也能及时调整应对。你甚至都可以把遥控的副翼,方向,升 ...

谢谢你,我离克旗你去的那个桦木林有三四百公里那地方是不错,不过十月来就有点晚了最好是七月中旬开始到八月底来这里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多练多炸吧,我觉得还是没有手感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离克旗你去的那个桦木林有三四百公里那地方是不错,不过十月来就有点晚了最好是七月中旬开始到 ...

前年八月中旬去过乌兰布统,不过我更喜欢秋季的金黄,去年也是9月下旬远驾了一趟呼伦贝尔
我是看到你最后一句你儿子那段,太有同感了,我儿子6岁,之前带他去飞了几次,好小子,冲浪者,头几次几乎屡次炸鸡。后来每次起飞,总是告诉我,他有点害怕不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前年八月中旬去过乌兰布统,不过我更喜欢秋季的金黄,去年也是9月下旬远驾了一趟呼伦贝尔
我是看到你最 ...

昨天又说我了只会修飞机,我这个😓呀啥都没说出来。有机会来内蒙看看吧夏天和秋天有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楼上说的  地面调试一定要调试好   不能着急飞    着急飞肯定会出问题
我的就是1.4的塞斯纳   没出 ...

第一次飞固定翼,没手感也有很多东西不了解。而且没人指导摸索着飞吧多炸多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估计楼主是拼命推升降舵,导致飞机失速,而飞机的推重比又比较低。。。炸鸡了。。。。。
PS:升降舵,一 ...

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看飞机不起飞就使劲的推升降,关键是我的升降真的反向了吗,向前推尾翼不是应该向上,向后拉尾翼向下不对吗,看来我最初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G:
看到了吧,玩航模的动力就在于此,越炸机越想飞好,再牛的魔友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天才除外)。这是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一个过程,其间是能得到极大成功喜感甚至自豪感的。而且,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模友的“友”们。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继续努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了吧,玩航模的动力就在于此,越炸机越想飞好,再牛的魔友都要经过这个阶段( ...

一定努力儿时的梦想,必须的必,谢谢鼓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看飞机不起飞就使劲的推升降,关键是我的升降真的反向了吗,向前推尾翼不是应该向上 ...

你这样操纵方式是可行的,但是不符合大众的习惯。大众的习惯是:向前推杆,升降舵下偏,飞机低头。向后拉杆,升降舵上偏,飞机抬头。

拉杆的时候注意幅度,不要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样操纵方式是可行的,但是不符合大众的习惯。大众的习惯是:向前推杆,升降舵下偏,飞机低头。向后拉 ...

有你的提醒我确定了开始时我想的没错只是被盘锦一个模友误导了

网友L:
我是用微风2004学会的飞行,很平稳,慢慢学,很快的,最好有老鸟带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用微风2004学会的飞行,很平稳,慢慢学,很快的,最好有老鸟带带。

实在是没有老鸟,我听说塞斯纳好飞所以入了谢个机

网友L:
我比较爱动手,自己做的微风,很好飞,学的时候,炸了,粘吧粘吧继续,成功上天的那一刹那的兴奋记忆犹新,慢慢来,如果可以拉高最好,因为拉高以后这类飞机可以平稳的滑翔,就有时间去慢慢试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看飞机不起飞就使劲的推升降,关键是我的升降真的反向了吗,向前推尾翼不是应该向上 ...

想象下在飞机机身上插一根筷子,这个筷子能带动机身前后俯仰左右偏转.这个筷子就是你遥控器上的右操纵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比较爱动手,自己做的微风,很好飞,学的时候,炸了,粘吧粘吧继续,成功上天的那一刹那的兴奋记忆犹新, ...

现在就是困惑它为什么飞不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象下在飞机机身上插一根筷子,这个筷子能带动机身前后俯仰左右偏转.这个筷子就是你遥控器上的右操纵杆
...

很形象,学习了,看来我的直觉没错

楼主:
再向老鸟请教个问题,大家的固定翼飞机是不是都是EPO,EPS这种材质做的。说白了就都是泡沫做的,除了KT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