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与v977有何差别?

楼主(2015-11-03):
伟力的产品真是丰富啊,丰富的都有些混乱了。

网友:
因本人是新手玩家所以不能夠自己發貼,所以在這借用樓主的貼請不要介意,本人想入手偉力K110主要是因為有朋友現在玩977所以入手,現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各位大大。
第一977升級的金屬配件K110有雖要用嗎?
如果有是那幾件要呢?因之前看貼是只要十字盤和尾電機座就可以了,最近見有一個尾電機散熱器有用嗎?
第二買回來後有什麼設定調校要留意呢?
第三是我買K110的主要原因,因之前我已經玩過V911-2對6g模式都可以說話沒有問題,所以知道K110可以在空中切換模式,所以想問有沒有大大試過在高空試玩3g失控時轉換6g是否真的可以立刻定得住部機呢?e

楼主:
還有這碳纖維主軸有用嗎?
我911之前的充電器可以充K110的電池嗎?

网友A:
没有110,我就说说977有什么吧,楼下补充110的
第一点耐摔,不是一般的耐摔,告别了摔一次修一次的局面
----------------------------------------------------华丽的分割线-----------------------------------------------------------------
然后就是缺点了,遥控器手感差,油门是那种一档一档的,最重要的是不能调螺距,这就引发了第二点,977的负螺距小的要命
还不能调,严重怀疑厂手那个视频,动力根本没有那么暴力。

网友:
110可以调螺距,已经可以飞的很暴力了,一块电池最长7,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110,我就说说977有什么吧,楼下补充110的
第一点耐摔,不是一般的耐摔,告别了摔一次修一次的局面
- ...

你彻底了解V977之后,会觉得厂家的视频基本靠谱,对于一台新的V977,只需主板用硬质海绵垫,加上一款好电池就能飞出来。

网友(2016-11-14):
引用 网友A:
没有110,我就说说977有什么吧,楼下补充110的
第一点耐摔,不是一般的耐摔,告别了摔一次修一次的局面
- ...

我现在手上有V933和K110,V977没有,说一下吧,V933的油门也是一档档的,打开后用砂纸把那个齿打掉就行了。
K110可以设置遥控器的各项参数,而V977不能,主要区别就这些吧